关于图传,像dji和以色列的图传貌似只能传到屏幕看,假如我想做图像处理,该怎么做

楼主(2015-05-31):
dji和以色列的图传貌似只能看,不能实时保存到电脑做处理,昨天问了一下dji客服,他说DJI lightbridge不能
存电脑做处理,有什么其他方法可以实现吗,以色列的图传挺稳定的,可惜好像也不能保存电脑

网友:
想便宜就HDMI转AV然后用采集卡录进去
要么就HDMI采集卡
LB应该是木有火线口的吧。。。

网友A:
以色列图传?能给个关键字吗

网友B:
这个不是图传的问题 是电脑不加采集卡 采集不了HDMI视频  电脑上的hdmi接口是输出视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图传的问题 是电脑不加采集卡 采集不了HDMI视频  电脑上的hdmi接口是输出视频的

也就是说dji图传的接收器连个hdmi采集卡再连pc就能实时保存到电脑吗

网友C:
用高清硬盘录像机录下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高清硬盘录像机录下来就行了

这不行吧?我要实时获取到电脑做图像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色列图传?能给个关键字吗

Amimon CONNEX

楼主:
就是无人机实时把图像传到地面基站做图像处理,应该是线编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dji图传的接收器连个hdmi采集卡再连pc就能实时保存到电脑吗

应该是的 装个视频采集软件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无人机实时把图像传到地面基站做图像处理,应该是线编吧

线编设备很贵的,你可以预计半套转播车的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编设备很贵的,你可以预计半套转播车的钱!

先不考虑钱的话,我要实时从飞机把图片传到地面电脑上做图像处理的话,需要买哪些设备,尽可能时延低不失真

网友E:
你要搜frame grabber,1080p这种级别的码流,你跑opencv没很强的机器的话,无法实时处理,就没意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要搜frame grabber,1080p这种级别的码流,你跑opencv没很强的机器的话,无法实时处理,就没意义的

的确,所以我想尽量想买好的机器,图传现在是考虑买以色列的那个,那我是不是还该买个好的hdmi采集卡就可以存的电脑跑opencv?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所以我想尽量想买好的机器,图传现在是考虑买以色列的那个,那我是不是还该买个好的hdmi采集卡就可 ...

建议你先用你的算法测试一下计算机负载,然后再考虑视频输入。一般这种码流的算法用fpga硬件实现的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