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必需上减震架?

楼主(2015-05-31):
如果不用减震架,直接用海绵粘的话,右飘的厉害,上了架就没事!可是减震架占空间啊!有无有哪种减震海绵好用?

网友A:
什么都没用的路过,直接4个尼龙柱上螺丝拧紧就是了,CC3D有不飘的?有风就会飘,,这很正常,,只要机身保持水平的,那就说明没有问题。飞起来也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都没用的路过,直接4个尼龙柱上螺丝拧紧就是了,CC3D有不飘的?有风就会飘,,这很正常,,只要机身保 ...

问题是只会向右飘,上减震架后就好多了

网友B:
3m胶粘住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3m胶粘住就好

贴了,还是飘

网友B:
控和cc3d清零再调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和cc3d清零再调过

试试

网友A:
你首先得搞清楚飘的定义,,对于CC3D这种不带GPS的飞控来说,,飘是很正常的事,, 不飘是不可能的,,关键是怎么飘,,飘的时候机身有无发生倾斜,,如果机身是水平的,,但是在飘,,那说明一点问题都没有,你要想调到不飘那是不可能的事。

如果只朝某个方向飘,,直觉告诉我你的陀螺仪没有校准。或者校准的时候地面不平。你可以尝试重新校准陀螺仪。

另外控上面记得把所有微调清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首先得搞清楚飘的定义,,对于CC3D这种不带GPS的飞控来说,,飘是很正常的事,, 不飘是不可能的,,关键 ...

那我明白,只不过,如果没有上减震架,只会向右飘,飘很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首先得搞清楚飘的定义,,对于CC3D这种不带GPS的飞控来说,,飘是很正常的事,, 不飘是不可能的,,关键 ...

上减震的话,就是无固定方向飘了

网友:
减震除了增加重量没啥用....
我直接拿3M胶黏在机架上,泡棉都没用,照样飞
你搞个水平尺,拿来把机机找平后CC3D校正水平就好了,机机炸得多了水平会偏的,没事就校准下

网友:
没用减震架,直接用3M双面胶粘在机架上,没发现飘

网友:
还是没校正好呀。。。。。。。从新刷估计,,,,全部做一次校正。。。。。

网友C:
估计是校准的时候飞控不平导致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校准的时候飞控不平导致飘

飞控是水平的,后来垫了一块减震棉,有改善

网友:
当你的电机轴被炸弯后。。。不上减震飞控要傻掉·

网友:
刚玩时也遇到这个情况,我的CC3D是4个尼龙柱固定的,用GF5030的桨 就没事  其他桨就会因为震动副翼一直向右歪...

网友D:
我也是直接双面胶粘在机架上.飛起來很正常.有時候飛控水平但機架卻不水平.所以最好是保持兩個都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直接双面胶粘在机架上.飛起來很正常.有時候飛控水平但機架卻不水平.所以最好是保持兩個都水平

胶都不用,直接固定,一样不漂

网友E:
上减震球有好处,但不是必须的!
我第一架装了减震球,这机后来转给当地模友了。
现在这架CC3D直接用螺丝固定在底板上,妥妥的。
所以上不上减震球不是必须的!

网友F:
直接3m双面胶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直接3m双面胶
我现在就是这样

网友H:
你不会是调好了有减震球的,之后去掉没重设吧

网友I(2015-09-25):
楼主,后面怎么解决的?

网友J:
我的也不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