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风爽飞、风大炸机!

楼主(2015-05-31):
无风或微风飞的还不错,平稳起飞、安全着陆!风一大(吹动衣服)就完蛋了,根本控制不住,炸机收场!
是我技术不行吗?安个飞控能解决这问题吗?!

网友A:
不是很懂,不过我想增重和加固机身能不能解决?

网友B:
绝对是技术不行我们老司机风稍微大点都可以控制得住。装上飞控当然能好很多啦。要能做到不装飞控也能在大风天拿得住才是真本事,还是多练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绝对是技术不行我们老司机风稍微大点都可以控制得住。装上飞控当然能好很多啦。要能做到不装飞控也 ...

我想知道,这飞机能顶得住多少级风?技术ok的情况下!

网友:
加个几十块的MWC试试。

网友:
看翼面载荷吧,这架一般的三级风没问题,水平高一点可以飞到4,5级风。

网友:
上天的时候 控的天线不要对着飞机~

网友:
新手,大概练习了3个星期,周末每次飞两次,在无风或者微风的情况下可以手接,成功率50%。昨天风有点大,出去飞了一块电池就回来了,比较危险。在天上不要紧,特别是降落的时候机身左右晃动非常厉害,很难控制,只能降落在草丛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这飞机能顶得住多少级风?技术ok的情况下!

我亲测,你这款冲浪者在平稳的10m/s的风速以下我基本可以控制得住,短时阵风12m/s的极限情况下也能勉强控制得住,风速是根据iphone的天气预报里查看的。换算下来就是5级风以内可以控制得住,瞬间不超过6级风也可以控制得住。当然是有个大前提,就是风一定要稳,如果是那种湍流,风左一下右一下的,那5级风就不好飞了。如果安装了飞控,飞机自重也比较大的情况下,亲测在5级风以内可以很顺畅的飞,即便是湍流也没有太大的问题,超过6级就停飞了。反正在大风中飞行时很需要技巧的,一定要充分掌握风向。

网友:
建议别用飞控,在模拟器里把环境风量加大多练练就行了。

网友:
这机四五级风飞2200电可以飞25分钟收油门迎风滑翔

网友C:
我的山寨四通道翼龙,重量1.2公斤,在山顶的七级大风里平稳飞行。只要没有强湍流,风速小于飞机的最大平飞速度,就可以飞行。

网友:
我也是这鸡鸡 和我一样 头炸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山寨四通道翼龙,重量1.2公斤,在山顶的七级大风里平稳飞行。只要没有强湍流,风速小于飞机的最大平飞 ...

顶风和顺风飞还好,一旦垂直于风向就完了,会被吹的乱跑,一矫正就翻滚炸鸡!

网友:
飞控可能有点帮助吧

网友:
多练吧 我的哥伦比亚练习机 5级风可以飞 就是不太好降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懂,不过我想增重和加固机身能不能解决?

增重估计不行,你用飞控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顶风和顺风飞还好,一旦垂直于风向就完了,会被吹的乱跑,一矫正就翻滚炸鸡!

估计你是在湍流比较强的风中飞行

网友:
我的170gEPP 可以直接被气流拍下来,垂直拍到地面

网友:
所谓风险,就是有风就有险。

网友(2018-09-17):
多练练就好了,刚开始看到3级风就停飞,现在熟练了,趁着台风山竹的影响,本地周末刮5级风,顶风玩悬停也挺有意思。

网友:
X8风大才够浪,看准风向起降难度并不大,我觉得LZ还是技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懂,不过我想增重和加固机身能不能解决?

增重后飞机惯性更大,速度更快,炸得更快

网友:
高空风向稳定。地面乱流多,容易炸鸡。

大风天飞行,动力首先要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