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10000电池跟4s10000电池哪个续航强,同样电机电调。

楼主(2015-05-31):
3s10000
电池
跟4s10000电池哪个续航强,同样
电机
电调。

网友A:
查你的电机的功率输出表,看看在你用的电池S数,桨参数,以及你的鸡的重量,确定起飞电流,然后查效率,即g/w,效率高的续航时间长。

网友B:
3S 10000
4S 10000
能量都不一样,这样比合适吗?你应该问3S 14000和4S 10000比较,,这样才公平啊。
根据起飞重量,查力效,,力效高的续航时间久。

网友C:
3s10000 焦耳数 = 11.1*10*3600
4s10000 焦耳数 = 14.8*10*3600
差远了啊

网友D:
高电压低电流

网友E:
看什么飞机了 飞机拖不动 在大也是白搭

网友F:
看机型来。
电池能量大了的同时,重量也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