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d02s的飞行经验

楼主(2015-05-31):
玩了很久,基本机器的特性摸透了。
1、三轴,质量相当不错,曾经改成gy280,但是差距不大,只是尾巴稍微好一点点,无升级必要。

2,动力,这是唯一需要升级的东西,我的换成2s hp08,可以做稳定定点的垂直钟摆。

3,桨,各种桨都试过,最好飞的是130x的3d桨。

4,金属件,全部没有升级必要。

5,电池,雷牌400mah gcp 电池,2个串联。

6,调机,这机器expo不能加,加了5%手感就变成另外一台很不好的机器了,如果要加,一点点加上去。很多人都说120不够好飞,很大部分原因是按惯例设expo了。

7,尾管可以想办法加固,对锁尾很有帮助。我是粘上一段碳纤维尾管加固。。。

120除了尾巴不够硬,和130x,180cfx一等级,和mcpx系列和150dfc比都是质的差别。

网友A:
我的120歇很久,最近想着把它修好来玩。发几张你的机的图参考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120歇很久,最近想着把它修好来玩。发几张你的机的图参考一下吧!

没什么可参考的,就是换了电机。。。130X的桨比较薄,垫了塑料片,其他全部是原装货

网友:
升2S只要换电机?电调也要换吧。。。。02这个鸡1S动力没法飞。真心的。航线都成问题。那么大个鸡,比150重估计一倍,动力比150差一倍。。。

网友:
原厂动力做钟摆很吃力。
你用的三轴是华的什么版本,我有2622的三轴,还有你的电调是用?参考参考一下你的,
最好来段视频分享一下

网友:
补充下金属的旋翼头中联是必要的,少说点,原厂的10个不如一个金属的

网友B:
请问一下,120跟180是一个等级的吗?楼主对这几台机能评价一下吗?哪台3d最强,最接近大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120跟180是一个等级的吗?楼主对这几台机能评价一下吗?哪台3d最强,最接近大机?

180最像大机器,但不适合初学者,太猛,而且机器调试很复杂,不容易调好,尤其是用非s牌遥控器的朋友;130x最适合练习,很好飞,比120好飞,但是配件比较贵,要有心里准备;120的尾巴比前者差点,其他差别不大,适合初学者和进阶练习。

网友C:
朋友可以多放几张照片欣赏下,对了,GY280你出不出?
顺带请教下,gy280用在02s上必须要2s电么?有无推荐的电池或者弄升压线行不行?

楼主(2015-07-03):
引用 网友C:
朋友可以多放几张照片欣赏下,对了,GY280你出不出?
顺带请教下,gy280用在02s上必须要2s电么? ...

必须2S。。。出不了多少钱,留着自己用了

网友:
能说说改2s都具体需要改什么吗

网友(2015-08-16):
引用 楼主:
必须2S。。。出不了多少钱,留着自己用了

求原厂主板改2s的改件推荐!我也想改2s了。只用换电调电机和电池就好了么?

楼主:
对。。。但是只能上HP08,上HP10的话,机体要很多加强

网友:
最近收了架02S正在折腾中~~~~~~~~~~

网友:
好機一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