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车友!

楼主(2015-05-31):
这个是一个墙面设计,一个汽车俱乐部.墙上面就是和四驱车似的跑道,里面有车。整个跑道是垂直的。有没有办法让跑道里面的车沿着跑道动起来。
现在想的是后面加强磁,把车吸在上面,车前加四驱车用的龙头凤尾。不过这样车的重量和磁力没办法控制,而且就算成功了,里面的电池也会很快没有电。
如果整个跑道加上正负极,这样电源问题可以解决,可是要怎么做呢?
我记得应该有成品,忘记在哪里见过了。有知道的车友吗?

网友A:
这个跑道不是闭合的啊

网友:
可以用导轨两边供电啊。

网友B:
四个车轮跟墙同一平面,车轮加弹簧压住导轨,导轨最外边弄个L型的直角将车轮定在导轨里面,这样应该就能动起来了。

网友:
在车上安装超声波接收器,在墙面的四个角装四个超声波发生器,再加上无线通信模块。这样就可以定位小车,可以联动控制,做出一些花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种可以在天花板上用的车

感谢!能否告知哪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跑道不是闭合的啊

这只是效果图!具体还要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个车轮跟墙同一平面,车轮加弹簧压住导轨,导轨最外边弄个L型的直角将车轮定在导轨里面,这样应该就能动 ...

感谢帮助!只是导轨有这种可以弯曲的导轨吗?至于花样,那个但是无关紧要,主要是供电!如果可以,使用导轨供电如何?一正一负!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帮助!只是导轨有这种可以弯曲的导轨吗?至于花样,那个但是无关紧要,主要是供电!如果可以,使用导 ...

我意思就是导轨供电啊,就类似地铁一样,也是靠导轨供电的。这个导轨的设计比较重要啊,有机会找个搞结构设计的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