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cpx的设置,好心人请进!

楼主(2015-05-31):
之前没玩过直机,刚入了个mcpx小直机,控是dx9,对频后正常飞(悬停)我只会悬停,中途降落后,飞机接收蓝灯闪烁,给油门电机不转,其他通道一切正常,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好心人指教!!!!

网友A:
朋友,你都少将了
上电的时候,听有没有dd声,如果没有,看主板连接电机的线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重新对频,解决不了就是主板坏了。x宝有修主板的,50元

网友:
估计是主板坏了,

网友:
电池没电了

楼主:
楼上各位 晚上让一模友看了 还一起研究了一下说明书 说是正常反应 降落后就是这样 不知道其他魔友 是不是这样?

网友:
电池效率不行,换些好点的电池,c数大点的,45c那个挺爆的,淘宝一下,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主板蓝灯闪烁,如果排除主板的问题,就是电池问题,不是电池电压低,就是放电率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你都少将了
上电的时候,听有没有dd声,如果没有,看主板连接电机的线有没有问题,如果 ...

平时就玩固定翼 直机基本不碰 所以 哈哈

网友:
MCPX 现在好好飞,我也主玩固定翼了,但时不时还会拿出来玩的

网友:
2012,6月开始服役到现在的MCPX  黑金1400KV 电机,MICROHELI 十字盘,碳金属机身,8*20锁尾马达,922脚架,碳纤脚架都用过。原厂副厂舵机都用过,头罩炸坏3-4个可,60一个哦,现在照样很好飞
电机坏过一个M05的

网友B(2015-07-07):
我也是这样的情况,请问楼主怎样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样的情况,请问楼主怎样解决的

朋友讲是正常情况!我也不会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朋友讲是正常情况!我也不会弄!

现在还没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还没弄好?

就那么飞了 不管了

网友:
有些人真是开玩笑,动不动就是主板坏了,让换主板~~~这个问题首先看是否对拼数据交换丢失,可以重新对频,先设置遥控器参数对频或者直接对频,总之和之前模式里的参数不同就可以,其次,看看是不是螺距曲线调整有误,有些遥控螺距有正有负,要都是正才可以或者其他方式多试几次,再次,不要飞到一点电都没有了才降落,否则主板可能也会碰到问题,这种问题多是遥控器本身设置的问题,MCPX主板是blade里面最稳定的,基本都是先考虑遥控器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