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 震动 450 右倾

楼主(2015-05-31):
最近450有个问题,高转速时85%的油门,悬停时会右倾,切到65%油门就不怎么倾了。应该是震动引起k8右倾的。折腾了好几天,尾轴、尾桨、尾传动,最后连电机都换了。在家里65%的油门悬停了一下,最大震动值为2529。改天到室外再切3d模式试试。目前的配置:飞越450 pro ,亚拓450mx 3400kv电机,15t直齿,好盈50 v3电调。

楼主:
难道是k8不好用了?

网友:
震动大了

网友A:
高速右倾是螺旋桨离心力造成的,飞起来正常就行,没必要计较!

网友:
你这个两千多振动确实太大了。我的亚拓悬停500多,飞越80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速右倾是螺旋桨离心力造成的,飞起来正常就行,没必要计较!

这个为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是k8不好用了?

要不拆开把主板打点热熔胶固定死后 在试试

网友:
我的2600+ 没撒不良影响

网友:
究竟是右倾斜还是右翻?去?

网友:
我的500这曾经这样,换陀螺就好了。

网友B:
尾桨朝右吹,给飞机一个向左飘的反作用力,为了克服这个力,飞机只能向右倾斜才能保证定点悬停,对楼上那些叫人换陀螺的表示无语

网友:
用加厚的3M胶试试 我没飞3d  平时悬停挺稳的

网友C:
震动值 这个数值是用什么仪器来测出来的啊

楼主:
告楼上几位,不是正常的向右倾斜,是由悬停状态向右倾倒,明显是陀螺仪发出错误指令导致的。

网友:
倾倒的话,试试把贴陀螺的双面胶换薄的(没错,薄的不是厚的)双面胶,我这边模友用这样的办法解决了好几个一开3D就倾倒的案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尾桨朝右吹,给飞机一个向左飘的反作用力,为了克服这个力,飞机只能向右倾斜才能保证定点悬停,对楼上那些 ...

对!
大家注意看看真直升机,为了抵消这个倾斜的力,专门把尾旋翼加高和大桨在一个平面上!
转速低了抗扭力弱,所以倾斜的角度小,转速高了斜的当然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震动值 这个数值是用什么仪器来测出来的啊

K8、VBAR练蓝牙手机有实时数据,看日志和震动值都有显示的!

网友:
我的也是,把胶换成薄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