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d无法刷入固件。

楼主(2015-05-31):
用万能刷机小板。华硕买的。miniosd怎么刷都刷不进去。能读取数据。一开始没刷之前还可以显示数据。现在显示器没有任何显示了。求救啊。用电脑还可以读取数据。固件,字库都刷不进去。求救大神们

网友A:
看看电压是不是5v。5根线都接对了没有。

网友B:
连不上电脑的处理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电压是不是5v。5根线都接对了没有。

谢谢了。已经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不上电脑的处理方法,

谢谢泡泡老师。已经好了。用2.4客户端刷固件就是刷不进去。用2.2就能刷。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