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LITE老款电源模块电容鼓包

楼主(2015-05-31):
LITE老款电源模块,一个红宝石50V56UF 电容鼓包,如图,请问能返厂修么?费用多少?
手机拍的,希望能说明问题

楼主:
@dji技术支持

没发现还好,发现了都不敢飞了

楼主:
百度了下没找到有拆卸这模块的,不知道自己买个红宝石更换难度大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百度了下没找到有拆卸这模块的,不知道自己买个红宝石更换难度大么?

很简单,买个同规格的电容换掉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买个同规格的电容换掉就OK!

也想自己换,只是不清楚热缩膜里的盒子打开方不方便,谢谢啊

网友B:
没破裂就没必要更换

网友C:
还 不如自己换呢?一颗电容才多少钱,你来回运费可以买N个电容了

网友:
抓紧动手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破裂就没必要更换

那不是怕在空中有负荷的情况下爆浆么,还是换掉保险

网友:
本人玩车的,由于好盈的坑爹电调那个电容在外面的,一次撞车吧三个电容都撞了,由于不想返厂,直接去买几个电容自己换了,五毛一个。。。。。

网友D:
这个是水塘电容 应对瞬时大电流的,这个模块最大输入电压是6S  只要电容耐用能大于25V就可以,容量可以比这个大。
拆开也不难,外面是热缩套管,里面是用双面胶粘的黑色外模,撕开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 不如自己换呢?一颗电容才多少钱,你来回运费可以买N个电容了

十颗红宝石50V56UF 6X11的  2.5元,是十个哦

开拆了:  双面胶够粘的

四角四个铜柱两面焊住的,

焊开,尖嘴钳夹住铜柱来回一扭就这样了

清理干净就等顺丰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水塘电容 应对瞬时大电流的,这个模块最大输入电压是6S  只要电容耐用能大于25V就可以,容量可以比这 ...

容量可以大那就更保险了,可惜看见回复已经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不是怕在空中有负荷的情况下爆浆么,还是换掉保险

电解电容外壳不破裂不会影响性能,更换了那就要看换上去的质量了,我会选择不换

楼主:
求个心安

网友E:
不建议用普通电解电容替换。原厂用的是 Rubycon ZLH高速低阻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建议用普通电解电容替换。原厂用的是 Rubycon ZLH高速低阻型。

竟然是红宝石啊

网友E:
“红宝石”不建议到电子市场买散货,九成以上假冒品。

网友:
目测拆开PCB上的电感和另一块板上的贴片元件(貌似电阻)有短路的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E:
“红宝石”不建议到电子市场买散货,九成以上假冒品。

这也是我不建议自己更换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