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回事啊大家看视频

楼主(2015-05-31):
?firsttime=0&from=y1.4-2       大家看得出问题吗   求解救

网友:
十字盘设置是选择120度了吗?

网友A:
控上设置十字盘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上设置十字盘类型

我设置了     是120度     用的是天7

楼主:
真的没人知道吗?

网友B:
十字盘类型问题,,一个一个换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字盘类型问题,,一个一个换着试,

天7  就两个类型   普通 和3CH120°    没有其他了

楼主:
已经搞了    谢谢啊

网友C:
用的是什么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是什么陀螺仪?

gy401

网友C:
你看一下接线,然后在遥控里面找舵机正反向,一步一步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一下接线,然后在遥控里面找舵机正反向,一步一步排除。

我现在已经搞好了   谢谢啊

网友:
不用客气

网友D:
楼主是不是把狮子盘设立里的一个+60,改成-60了才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不是把狮子盘设立里的一个+60,改成-60了才好的?!

我恢复出厂设置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恢复出厂设置就好了

哦,我的600n开始也有这毛病,我按我刚说的方法弄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我的600n开始也有这毛病,我按我刚说的方法弄好的。。

你之前都不早说

网友:
没看见啊,嘿嘿

网友(2015-07-22):
通道正反向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