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av280装机

楼主(2015-05-31):
随便装的,客官慢看。

网友A:
图片好像没正常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好像没正常显示

不是吧,手机看正常啊

网友:
1,接电板接触未做绝缘,接触底板可能造成短路。2这款机架可以电池内置,把接收贴第三层下面,CC3D向前移,电池就可以内置,重心更稳。

网友B:
电路板换尼龙螺丝!还要加尼龙垫片
不然通电碳纤要冒烟的...
接收机放摄像头后面,电池换1500的吧,2200续航提升不大,对操作性影响却很大,穿越性能第一

网友C:
接收机天线你剪短了??????????

网友D:
楼主,如果你的机架是纯碳版,你的装机有重大安全隐患!

估计你这个分电板是不带12V或5V的稳压模块,那么要这个分电板的意义就不大了。
从安全可靠性来说,最好不要用这个分电板,把电调线与主电源(或有jst插头)直接焊死,
一是省了个分电板减少重量,二是增加了连接的可靠性。

如果楼主执意要接分电板,也没有问题,但请你将分电板做绝缘处理,不要与碳机架接触,
碳机架本身是导电的,易产生短路。

以上所述不是我凭空想像,是因为身边的模友不知道碳机架导电,也是像你这样接了分电板,
结果飞机在空中飞行时直接短路冒烟,导致电调当烧毁!

网友E:
安全第一

网友:
如果是玻纤机架就没问题。

我的mf280机架是玻纤的,就是用了个分电板,直接贴在底板上,但用的是尼龙螺丝,飞行没问题。

网友F:
看着像是玻纤版,绝缘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着像是玻纤版,绝缘没问题

嗯,碳纤就不敢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板换尼龙螺丝!还要加尼龙垫片
不然通电碳纤要冒烟的...
接收机放摄像头后面,电池换1500的吧,2200 ...

玻纤板应该没问题吧?只有2200了,将就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收机天线你剪短了??????????

没有啊,rx601就是这么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如果你的机架是纯碳版,你的装机有重大安全隐患!

估计你这个分电板是不带12V或5V的稳压模块,那 ...

碳纤维导电知道,但是玻纤应该不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着像是玻纤版,绝缘没问题

嗯,碳纤就不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如果你的机架是纯碳版,你的装机有重大安全隐患!

估计你这个分电板是不带12V或5V的稳压模块,那 ...

其实有想过不用分电板的,觉得增加重量,直接焊插头或许是更好的选择

网友:
楼上的都眼神不好使啊,明明是玻纤的架子要做毛线的绝缘啊。唯一一点,机臂太薄,炸鸡容易断

网友G:
楼主飞了吗 这个电机怎么样 考虑入4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飞了吗 这个电机怎么样 考虑入4个

飞了,还挺暴力、这个电机还不错,稍微有点震动,但问题不大。

网友H:
lz用的rx601接收吗?配什么控?
我手头有个D10,如果组穿越机用rx1002可以吗?还是rx601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用的rx601接收吗?配什么控?
我手头有个D10,如果组穿越机用rx1002可以吗?还是rx601就够了?

够了,cc3d也只是占用rx601四个插位而已。我的是d7e

网友G:
2200的电池能飞多长时间?

网友I:
楼主是把接收机天线剪短了?接收机接收信号靠的是天线前端那点金属部分啊

网友:
重心高了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够了,cc3d也只是占用rx601四个插位而已。我的是d7e

谢谢。顺便问下效果如何,航程最大能有多远?

楼主:
引用 网友G:
2200的电池能飞多长时间?

十几分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是把接收机天线剪短了?接收机接收信号靠的是天线前端那点金属部分啊

没有剪,rx601就这样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没有剪,rx601就这样的

哦,我还是第一次见这样的,但天线也不要贴着机架,这机架是导体,万一信号从下面过来会被挡住。楼主要小心失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哦,我还是第一次见这样的,但天线也不要贴着机架,这机架是导体,万一信号从下面过来会被挡住。楼主要小 ...

知道了,这个机架是玻纤的,应该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