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毛我飞机老是栽跟头.....

楼主(2015-05-31):
第一架飞机 塞斯纳,栽跟头,电机座报废了。。没修。第二家 冲浪者 今天飞 也是头掉下来............然后飞模友的塞斯纳 也是被我飞的头朝下着地。。。这是为毛呢   技术不到家?我应该没打反舵啊...

网友:
一般是因为打副翼没有感觉,模拟器买个几十元人民币练练

网友:
不是,我遇到过,你看看重心对不对,前面要高20度左右的样子,重心没问题了,那就看看尾平翼面角度,尽量平,或者平翼前面比后面低点5度左右,要保证后面往下压,机头就会向上飞了,不会一跑出去就炸,有问题就留言。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速度不够 拉杆太早 失速炸鸡

网友:
初步估计··楼主打副翼不知道拉升舵··· 你就记住一点 看着快炸鸡了 务必把升舵拉到底 这样就不炸机头了···

网友:
先练模拟器。

网友A:
1.2米的赛纳斯如用2212电机动力明显不足,用银燕2215就可以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米的赛纳斯如用2212电机动力明显不足,用银燕2215就可以爽飞。

动力不足?塞斯纳就是一个练手的飞机·那么大动力干啥 ?~新手动力大了只能是炸的越粉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米的赛纳斯如用2212电机动力明显不足,用银燕2215就可以爽飞。

我1.2米塞斯纳用2212KV1400电机8060桨起飞好困难啊,还9寸桨怎么样?莫非非得2215电机?

网友:
我感觉有必要换2215电机kv1200十寸桨

网友:
像塞斯纳,冲浪者飞机。调整好重心,调整好舵面,飞机中油可以丢遥控器飞行,降落的时候,带一点点升舵,收油门,可以滑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1.2米塞斯纳用2212KV1400电机8060桨起飞好困难啊,还9寸桨怎么样?莫非非得2215电机?

就你就配置我一2200电飞18分钟

网友C:
这么女飞的机都能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