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650配置求教

楼主(2015-05-31):
本人入魔数年,但实际飞行时间却很少,从电直450到小四轴穿越250,现在想装一台650,主要是看中可以折叠,外场相对方便,但现在比较纠结在飞控的选择方面,先说说其他配置,希望各位看了提出意见:

飞跃650四轴
3508电机
1555折叠浆
30A铂金
蜻蜓3轴云台
APM或naza lite

mini OSD

图传已在穿越机上有,是TX600,鹰眼锐视一体屏,决心装这台机主要是因为我附近的飞场很少,在飞穿越机时低空小朋友太多,飞高了非常不稳,不踏实,所以想装这台飞高点。好了不扯远了,我想实现的状态和我的问题是:
我想实现屏幕上显示GPS,电压等等信息(我的理解是加装OSD装置就可以,而IOSD和普通OSD的区别就是可以在苹果的设备上显示信息而已吧?)
在论坛里面有找到泡泡的APM教程,比较实用,但没有说如果用mini OSD的时候是否能正确显示电压(好像CC3D上用这个OSD要短接几个脚,基本的焊接我还能行,但这种短接脚难度比较高,搞不来)。
问题1,AMP和mini OSD搭配可以显示我要的信息吗?或者搭配其他什么牌子型号的OSD比较方便好用?
2,用naza lite的话好像要刷naza v2的固件,然后还要买v2的pmu,再搞iosd,这样下来成本也不低,还要冒着固件刷坏的风险,若直接上V2就更贵了。

所以请教一下,飞控对于我这种水平的话用哪个会比较好?或者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推荐。

网友:
同问,最近也打算装一台650或者680,osd的话我想用非凡穷人osd+**gps不知怎么样,飞控用lite

网友:
我的用naza lite刷了naza v2的固件,刷固件非常简单,比原来稳多了,失控返航降落误差小于1米。osd的我用非凡穷人osd老版本的,高度有时有一米的误差,有时2只3米的误差,主要是搜星的多少。新版本我没用。新做的650,我的30A铂金电调也刷了固件,但电调刷固件确实有风险。

网友:
用apm和mini osd可以满足你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