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蚁运动相机拍摄T45飞行,视频最后有惊喜

楼主(2015-05-31):
用了个土方法,把小蚁绑在头上拍摄,感觉效果还挺好的等下次想个好的固定方案,把小蚁装到T45上进行航拍,视频是超清的,自我感觉挺好。

网友A:
电机咋滴了?是不是磁铁掉了?

网友B:
这飞场环境够复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咋滴了?是不是磁铁掉了?

电调过热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飞场环境够复杂的!

实在找不到地方,就这么个地方能飞的

网友:
旁边那位大哥比你还激动。

网友C:
这个T45是KT做的吗,有没有图纸,如果有的话
ainramo@163.com

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T45是KT做的吗,有没有图纸,如果有的话

是kt板做的,此机好做,好看,好飞,降落失速点低,很好降。飞行姿态也很漂亮,我们本地模友几乎人手一架
明天我帮你找找图纸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kt板做的,此机好做,好看,好飞,降落失速点低,很好降。飞行姿态也很漂亮,我们本地模友几乎人手一架 ...

补充一句,机翼要用双层kt板,中间垫高,做出翼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一句,机翼要用双层kt板,中间垫高,做出翼型来

非常感谢

网友D:
楼主  你嘉兴哪里的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你嘉兴哪里的啊 ?

海盐的

网友:
我在洪合啊,本来近的话一起飞好了,我也喜欢自己制作 KT 像真机的

楼主:
本地模友庞大的T45机群还有几架没露面呢。

楼主:
海盐模友的T45机群,还有几架没露面的

网友:
能分享一份图纸吗!真不错啊!

听声音好像是缺项了,检查电机3根连接线插头~

网友:
不是电机出问题,电流大,导致香蕉头虚焊缺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