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副翼的螺距调整 我是这样干的

楼主(2015-05-31):
RT  新手一个 装好自己的第一台450pro  发现个调整螺距的好方法
就是用电脑自带的画图板换一根粗又长 硬又黑的直线
各位老鸟还有啥更好的办法推荐

网友A:
高,实在是高,我正在为是不是要买电子螺距尺发愁呢,这下你帮我省钱了

网友B:
电子螺距尺迟早是要买的~

网友C:
LZ能保证电脑上画的又粗又硬的黑线和主轴垂直?其实机械螺距尺调无副翼,只需要再买个几十块的东西就OK啦

网友:
买个小水平仪粘在螺距尺上也可以用。比画线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实在是高,我正在为是不是要买电子螺距尺发愁呢,这下你帮我省钱了

这种方法精度也是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能保证电脑上画的又粗又硬的黑线和主轴垂直?其实机械螺距尺调无副翼,只需要再买个几十块的东西 ...

已买  但淘宝还要等几天呢  这种方法调出来  已首飞成功 还不错

网友D:
呵呵。这个方法不错。对于新手悬停航线之类足够!值得新手学习!

网友:
其实只要用了十字盘调平器,把十字盘调整得跟主轴相对更加垂直和水平以后,螺距尺不太水平也顶多就是正负螺距稍微有点差异,我想问题也不是很大吧
非要苛求完美的话就在十字盘调平器上弄两个水准仪垂直布设,保证主轴完全垂直,然后螺距尺再和主轴垂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这个方法不错。对于新手悬停航线之类足够!值得新手学习!

我也觉得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显示器跟桌面之间不一定平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