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船供电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5-06-01):
长度50cm的一条船,双550有刷电机,双320A双向有刷电调,这个动力的一条船应该配什么类型的电池?多大容量的?不追求快,想要航行时间长,便宜的。

楼主:
好的 知道了。谢谢您

网友A:
如果你仅要求航行时间长,而不追求速度。那么换电机吧,在有刷电机里边550可算是大老虎了..!

网友:
谁能告诉我 怎么才能发帖?

网友:
我有两个 2S 2800毫安电池 这电池 能配什么无刷电机和电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仅要求航行时间长,而不追求速度。那么换电机吧,在有刷电机里边550可算是大老虎了..!

我是在做钓鱼的打窝船,看之前有人做过都是用的550电机,好像都说380的推不动船。不知道是不是。如果我换了380电机,电调还是可以用320的吧?

网友B:
为何要双电机?单电机行吗?
全浸桨方式?
多重?吃水深不?
电调撑得几V?
要求连续工作多长时间?
知道这些才可能出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要双电机?单电机行吗?
全浸桨方式?
多重?吃水深不?

因为我第一次做遥控模型,所以之前上网看了一些和我要做的船类似的都是双电机的。所以我就选择了双电机,没什么经验。是全浸浆。

我的船壳长50,宽30,高20,把所有要加的东西都放进船壳里称重,大约2.5公斤左右。吃水大约7-8厘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要双电机?单电机行吗?
全浸桨方式?
多重?吃水深不?

因为我第一次做遥控模型,所以之前上网看了一些和我要做的船类似的都是双电机的。所以我就选择了双电机,没什么经验。是全浸浆。

我的船壳长50,宽30,高20,把所有要加的东西都放进船壳里称重(电池部分的重量试用6节5号南孚电池代替的,因为觉得这个重量可能比较接近镍氢电池),大约2.5公斤左右。吃水大约7-8厘米。
两个电调是可以支持12v的

要求航行时间尽可能长(电池价格希望控制在100之内)

网友B:
您的船确实有点沉,而且您电池部分估算过轻,才一百多克,想航行时间长电池容量可不能少啊,怎么说也得占500克左右吧。

建议您考虑单电机吧,555电机(550是三极的,555是五极的,它与550最大不同的是转速低而扭力大)。

电机建议挑选磁场饱满的,额定电压12v,空载电流0.3~0,5A  约4000~5000转的,配32~35mm全浸桨,工作电流可以控制在5安内,不需水冷。

因为对电池放电能力要求不高,所以电池选择面很多,如淘些电动工具使用的18650锂电,或者1号电池个头的锂电,非常便宜。凑够10安时应该能连续跑两个小时。

还有一种动力配置是使用775电机,这种电机重量几乎等于两个555电机。比较多见的是额定电压12v 7~8000转或过万转的,转速过高的话您可以考虑6v~7.2v使用。

以上所有参数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的船确实有点沉,而且您电池部分估算过轻,才一百多克,想航行时间长电池容量可不能少啊,怎么说也得占50 ...

行,谢谢您了。回复的太细致了。看来我得先考虑一下船身的重量了。我再研究研究。

网友:
是DC  12V:   空载 28500转       3.73A这款吗?实际在水中工作电流要大于3.73A , 你是双电机就算最小工作电流6A。5A电池一小时不到就没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