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400轴距起飞重量多少

楼主(2015-06-01):
Rt

网友A:
400轴距机架,使用9寸桨 电机 T-MOTOR MT2212 KV980 4S 拉力可以达到1.7KG(1700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00轴距机架,使用9寸桨 电机 T-MOTOR MT2212 KV980 4S 拉力可以达到1.7KG(1700G)

ls的500g是1斤。。。。

网友:
引用 网友B:
ls的500g是1斤。。。。

1.7千克(kg)=1700克(g)

网友(2016-04-17):
电池s        电池P        电池容量        能量密度
4        1        2.2        180
单电池重        51.5        电池重量        206
电池功率        30.8        GPS        25
平均电压        3.5        电机        215
最低电压        3        电调        30
空机重        640        机架        270
挂载功率        130.1176471        桨        50
整备功率        99.52941176        飞控接收        50
力效        8.5        云台及Go        260
挂载最大I        10.84313725        整备起飞        846
整备最大I        8.294117647        挂载起飞        1106
整备平均I        7.109243697        挂载平均I        9.294117647
整备续航        18.56737589        挂载续航        14.20253165

网友:
700轴距,6斤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