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感觉动力不够

楼主(2015-06-01):
忙了大半天直接钻进树林

网友:
废话,这么大机不要动力呀?至少要2217/1400kv得电机,浆要8-9寸

网友A:
这么大的飞机用这么小电机浆! 动力足才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飞机用这么小电机浆! 动力足才怪呢

本来是一个电机后来又被我加了个但还是不行

网友:
喜闻乐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来是一个电机后来又被我加了个但还是不行

再加十个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加十个试一试

醉了

网友:
问一下这么大的飞机怎么转弯呢

网友:
咋一看还以为没装设备……

网友:
同意2楼的,桨和马达的匹配也很重要

网友B:
这是我见过的最大号的纸飞机~~有创意~~~楼主称一下重量,然后再确定电机级别,很明显,你这个是小马拉大大大车啊~~~~
另外,制作实在是粗糙,竹竿做加强么,起码也要弄一根漂亮一点嘛,舵机延长线用这么多根,你不担心故障率提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见过的最大号的纸飞机~~有创意~~~楼主称一下重量,然后再确定电机级别,很明显,你这个是小马拉大大 ...

家里缺少材料就简单先搞搞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家里缺少材料就简单先搞搞

动力电机在V形空间,螺旋桨直径受限制,可以选用KV值高些的,配合较小直径的桨。如此大的模型,最小也应配2216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力电机在V形空间,螺旋桨直径受限制,可以选用KV值高些的,配合较小直径的桨。如此大的模型,最小也应 ...

y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