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分析,480+G2云台随拍片段。。。看得我蛋碎了一地。。。

楼主(2015-06-01):
看看视频吧,原色彩,没做色彩校正,都来看看这真的是黑狗3+吗???我感觉是渣狗吧这。,。。。还有这样的果冻改如何解决 了??

网友:
选择亚拓,与果冻同行。

网友A:
视频中看不太到很大的果冻,可能是优酷清晰度的问题。楼主螺旋桨做过震动测试吗?折叠桨对锁附松紧度要求高。其实470可以更换为一体的碳桨,云台的果冻就会马上消失了。我们这边的朋友都换了。

网友B:
果凍來自機體高頻震動 , 使用原廠參數並抓好震動 果凍自然消失。
如何自檢降低震動 , 參考這視頻~
http://forum.align.com.tw/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0156&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中看不太到很大的果冻,可能是优酷清晰度的问题。楼主螺旋桨做过震动测试吗?折叠桨对锁附松紧度要求高 ...

有一体的?有链接没,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果凍來自機體高頻震動 , 使用原廠參數並抓好震動 果凍自然消失。
如何自檢降低震動 , 參考這視頻~
http:/ ...

好的,谢谢,我看看

网友C:
调节桨的松紧程度,用官方的方法降低震动值,G2升级为最新固件,一般都还不错

网友D:
狗3相机在光线不好的天气里效果就是这样的渣,我的也是这样,在晴天就会好很多

网友E:
震动太大了 , 换个软点的减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节桨的松紧程度,用官方的方法降低震动值,G2升级为最新固件,一般都还不错

好的,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震动太大了 , 换个软点的减震试试

要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狗3相机在光线不好的天气里效果就是这样的渣,我的也是这样,在晴天就会好很多

我估计是,晴天也好不到哪里去

网友A:
我觉得用最广角拍会清晰一点,楼主也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用最广角拍会清晰一点,楼主也可以试试。

广角会看到好多螺旋桨

网友F:
楼主告诉你 你的这种视频画面 不是果冻 是电机振动造成的,说白了就是云台参数没有调好,不是简简单单的换个减震球 或者飞机排震就能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告诉你 你的这种视频画面 不是果冻 是电机振动造成的,说白了就是云台参数没有调好,不是简简单单的换 ...

是螺旋桨松紧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螺旋桨松紧度。。

云台电机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