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手进来看看,关于电调电流和直机功率的讨论

楼主(2015-06-01):
电调上写的40a是什么意思?由于电调换线我查阅了相关资料,14awg的线不到2。5平方,长时间通电不能超过20a,也就是说450的最大功率不会超过200瓦?

网友A:
实践最清楚

网友:
你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
呵呵,老手进来可以,新年手不行?正想借贵方宝地问个事,450如果不飞暴力,是不是电机功率可以小上三分之甚至更多?改装高速直升机需要控制重量啊!

网友B:
首先澄清一个问题,航模用的线是特软硅胶线,载流能力不能用普通的线规表示。
附上特软硅胶线额定电流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澄清一个问题,航模用的线是特软硅胶线,载流能力不能用普通的线规表示。
附上特软硅胶线额定电流表。 ...

原来如此。。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