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将至,highone的拥有者有没有关注一下这个状况?

楼主(2015-06-01):
使用格式16000电池和GH4,并装备零度原厂安全伞和收放脚架,起飞重量已经接近9kg,这是个安全的配置吗?实际飞行(一般四方航线、风力3级)时间约为12+分钟,下来后感觉电机60度上下、电调更高,保守估计70度。心里没底,求众议......

网友A:
应该还好吧,毕竟都卖2年了。不放心可以减点飞行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好吧,毕竟都卖2年了。不放心可以减点飞行时间

跟飞行时间没关系。highone的6012电机其实就是双天的7010,四轴设计飞机总重量为6kg+。按照上面的highone配置,目前电机都处在超负荷使用状态。

楼主:
引用 楼主:
跟飞行时间没关系。highone的6012电机其实就是双天的7010,四轴设计飞机总重量为6kg+。按照上面的highone ...

请注意零度官网新出的highone pro技术参数一栏,电机、桨以及其他配置与前一代highone相比,无非增加了安全伞和收放脚架,总重正好是8kg多。.还有一个潜在的问题,电机外壳在高温下极易导致铷铁錋磁体永久退磁。

网友:
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出问题,但我还是把电调做了通风降温改造。高一卖了也快两年了,去年夏季貌似还没听说有烧电调炸鸡的,不放心就自己改改吧,这样飞的时候心理顾虑少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飞行时间没关系。highone的6012电机其实就是双天的7010,四轴设计飞机总重量为6kg+。按照上面的highone ...

应该是对应双天官网的7.3kg的,不过还是超了。highone pro压力更大一点,不仅更重而且散热可能还差了

楼主:
还有个问题,highone或者highone pro的动力配置,8kg的起飞重量,四个电调(电机)工作电流保守估计在15-16A,highone电调电源线用的是14号的硅胶线,最长的50cm,短的25cm,全部长度3米上下,线损可不是小事,笔者已经将其换成了12号硅胶线,那个分电焊点刚刚够大。整体感觉,highone为了追求紧凑化,该省的都省,动力配置效率也很低,一本分宝贵的电能都转化成了热量随风而去了......

楼主:
个人看法,highone pro的动力配置应该考虑双天的7015-5的320kv电机和20inch的桨,动力效率会上来,安全性也能提高。但是电调不知是否要换。

网友B:
楼主你的这个配置能飞12分?我不装伞才8分多

楼主:
12分就不能装原厂收放脚架了,格式16000电池,下来就2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这个配置能飞12分?我不装伞才8分多

我不装伞,顶多8分钟,通常我都在6分钟左右就开始下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