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装 450 直机 碰到问题了,

楼主(2015-06-01):
信心满满的我,受到了点小打击,现在真的碰到问题了,基本的安装,都不会,找了好多贴子,也没有找到答案,特来求助!

我的这个机机 是 富丽的那个 450 PRO FBL的,精度还算可以,那个大齿轮盘有些不大正,其他还算好,我的电调有点大,放不进,产品预定的位置,

配置:
1、鸡架:2014款 ALZRC - 450 PRO V2 FBL KIT 空机版/黑 14H4PV2KA
2、电调:好盈天行者40A(刚买了好盈的50A 铂金,暂时未用)
3、电机飞越 Tarot 450MX(3500KV)无刷马达 TL450MX-3500
4、舵机KST 215MG  3个,KST 515MG 1个
5、陀螺仪MINI KBAR K-BAR K8 V2 黄金战士 三轴无副翼陀螺仪
6、电池格式3S   2200
7、遥控:天地飞9

重点问题来了,呵呵,也许问题很白,但我真的是不知道。

1、四个舵机,我真不知道接哪里,是接接收吗,如果是接接收,怎么接呀;
2、有个K8陀螺仪,不知道怎么接,另外也不知道怎么调;
3、天9的接收说明 书上,第三个通道是油门,根本不行,第二个通道,才能让电机稳定 转起来;

基本上就这两个问题,我找了一些坛子上的资料,找不到最基本的安装调试方法,
高人指个路吧?搞得我有些信心不足了。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kRcWYY-uCXnJSZAovYKbxyThMlPIRkYW9Jud8iRtd5pBM9lxQoZg0NftjvLFRKHrNhYsj98XgT9X4sxl-UgOXrzO-YqqVbeCQmsvG4sTd_y(Mikado VBar 5.3 设定 全攻略!
K8一样的       陀机连线方式

网友A:
天9的接收说明 书上,第三个通道是油门,根本不行(遥控里面有使油门方向的,调过来就好了——天9用过,你自己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9的接收说明 书上,第三个通道是油门,根本不行(遥控里面有使油门方向的,调过来就好了——天9用过,你 ...

谢谢:

是不是这些舵机全部都要接到 陀螺仪上呀

接收上,仅接个陀螺仪 和 油门就行了?

这样的话,天9上面的操作设置还起作用吗

网友:
帖子发错板块了,应该在新手区才对,这个板块都是老手技术交流的,就好比问玩赛车的,车怎么开,没人理的

网友:
看K8的说明书啊,舵机都连到K8上,K8再连到接收机上,电调连到接收机上。调试基本都用K8调,遥控器基本不用调。

网友B:
注意安全

网友:
找老鸟帮忙

网友:
加我QQ手把手教你装机8506912  最喜欢教新手了  我也是新手过来的  很不喜欢老鸟们不鸟人 我是缝新手必教

网友:
自己摸索會遇到很多問題 有人帶會快很多

网友:
好盈天行者40A带不动4个KST舵机的!
你啥也不知道,安装方法看论坛里,很多的!

网友:
不用电机的时候要拔掉电机线至少2根。 注意安全

网友:
担心楼主秒退魔
失败概率99.95%
飞起来的概率0%

网友:
找个师傅吧,自己摸索有危险

网友:
热心人 真多呀。。。支持新手

网友:
飞机还没飞起来?

网友:
新手还是买套机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