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上小飘

楼主(2015-06-01):
?from=y1.7-1.2到从上了FPV,从新手丢机到现在已经穿过n次云了,终于在云海上飘过了.不容易啊.
没飞好,还请大家见谅.

网友:
国际管理都不懂,配置,配置啊

网友:
  还不赶快把配置报上来!等什么?

网友A:
我只看到一片白,没有看见如何变白,也没有看见如何回“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看到一片白,没有看见如何变白,也没有看见如何回“黑”。

开始和结束被我忽略了,主要是享受过程

楼主:
                                         报                       告
配置如下:载机是自己做的1.4翼展小双发. .
电机:小朗的2212   980kv
桨 8045三叶桨,用7045三叶桨电流要小很多.
电调:天行都40A支持4S
电池5500ma4s
舵机:银燕12g三个
飞控:果子一套带空速
接收:rlink433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报                       告
配置如下:载机是自己做的1.4翼展 ...

赞一个。就是起落架那么底,降落重了会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一个。就是起落架那么底,降落重了会不会....

起落架比预期的要结实很多.

网友C:
其实穿云最好看的就是穿破云层仰望蓝天的那一瞬间吧...只在云上飞好像没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穿云最好看的就是穿破云层仰望蓝天的那一瞬间吧...只在云上飞好像没啥意思...

有道理,下次就以这个为目标

网友D:
引用 楼主:
报                       告
配置如下:载机是自己做的1.4翼展 ...

看你的GPS模块,像是A控的GPS模块啊

网友E:
有几个问题,希望能解答下,一,垂尾这样,飞行有没有什么不适。二,图传发射和接收是什么型号,三,双发电机要做下拉角度么,谢谢

网友F:
楼主用的图传是什么的啊,参数参考一下,用的什么平板天线!

网友G:
自己做的都可以上天,我去,这飞机一看就感觉是自己做的,没想到还是真是,服了,载机我可不喜欢自己做,直接买个现成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的GPS模块,像是A控的GPS模块啊

gps是用的北斗的,地面稳定12个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用的图传是什么的啊,参数参考一下,用的什么平板天线!

用的2.4g1w图传,地面aat双菱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几个问题,希望能解答下,一,垂尾这样,飞行有没有什么不适。二,图传发射和接收是什么型号,三,双发电 ...

垂尾这样,飞行感觉还是比较稳定的.速度再慢也没螺旋过.
图传发射和接收是2.4g1w的
双发电机放平就行,没有什么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自己做的都可以上天,我去,这飞机一看就感觉是自己做的,没想到还是真是,服了,载机我可不喜欢自己做,直 ...

自己做的可以达到自己的要求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gps是用的北斗的,地面稳定12个星

什么牌子的GPS,这么牛,用的是北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牌子的GPS,这么牛,用的是北斗

宝上100多点的北斗gps

网友H:
引用 楼主:
起落架比预期的要结实很多.

想问一下楼主,双发的话应该是一正桨一反桨吧,反桨好找吗?

网友I:
穿这么高,碰到大机机咋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想问一下楼主,双发的话应该是一正桨一反桨吧,反桨好找吗?

是一正一反.正反桨宝上卖的多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穿这么高,碰到大机机咋办啊,

这高度离碰到大飞机还差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