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厂家来给个说法,5.5看是质量问题还是我个人问题,周末炸鸡了

楼主(2015-06-01):
周末难得有空,就带上5.5准备去爽飞一下,没想到飞航线的时候尾波箱甩脱炸鸡,飞之前我还重新检查了一遍,没有问题才起飞,飞了第二个起落就炸了现在上图
大家看看,这个管子才0.5mm厚,看起来就担心

炸之后找经销商却说是我没锁紧,我就奇怪了,我都锁检查过了再起飞,大家给评个理看看,如果是我自己的问题我就没什么好说的
我现在手里还有一架新的5.5,像这样我还敢装起来飞吗?我相信谁都不敢飞了
我还是温柔飞而已,电池飞不了暴力,如果暴力那后果大家可想而知了
下面再上一段之前飞的视频?firsttime=0&from=y1.4-2
这个尾波箱都锁成这样了,说我没锁紧那我真的没话好说了,有5.5的自己看看,看这条缝还能不能锁进去

网友:
我也有5.5,但这个问题还真不好判断,质量问题不明显~~~

网友A:
这应该是LZ的安装的问题了,新款KDS机型尾传动设计得很强壮,不太可能空中飞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LZ的安装的问题了,新款KDS机型尾传动设计得很强壮,不太可能空中飞脱。

你没看到那个碳纤管那个孔那里已经烂了吗?

网友B:
是空中散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空中散架吗?

尾波箱空中飞出来

网友:
留名 看是谁的错

网友C:
看图之后猜测,装机的时候螺丝拧太紧,把尾管孔这儿压碎了,飞了几次后震动导致脱落,这个是碳纤管的通病,也可以认为是设计问题,我也有个5.5回去检查下

网友:
尾波向后的力 这么大啊

网友:
kds是 制做者
你是 保養維修人員
問題應該是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图之后猜测,装机的时候螺丝拧太紧,把尾管孔这儿压碎了,飞了几次后震动导致脱落,这个是碳纤管的通病, ...

我还有架新的没装,这样那里还敢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图之后猜测,装机的时候螺丝拧太紧,把尾管孔这儿压碎了,飞了几次后震动导致脱落,这个是碳纤管的通病, ...

要是这样飞个几十起来就要换条碳纤管了

网友:
肯定拧太死搞得拧螺丝的地方碳纤有裂痕了,你看看断裂面,以前泰式经常出这个问题,,现在轮到kds了

网友:
轴传动显然有脱落的可能性,齿轮间就有后推力,另外碳纤维表面经不起磨损,在高频震动中表面就会成为粉末,导致管径缩小,呵呵,看来非常有必要打点螺丝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图之后猜测,装机的时候螺丝拧太紧,把尾管孔这儿压碎了,飞了几次后震动导致脱落,这个是碳纤管的通病, ...

还是铝管好!直各式机用不着太讲究卫生,碳纤管能相对于铝管节省多少重量?

网友:
这设计真脑残   这么大个机   设计这么短的锁尾部分   短也就算了   螺丝还在那个位置    在那个位置就算了  怎么也该钻个小孔上螺丝吧居然开了两条缝     开两条缝也就算了     还特么在易碎的碳纤管开缝  生怕锁不烂   而且还特么是个轴传的

网友:
其实我一开始是想吐槽你矫情的  没事就怪人厂家     但看了你的图片后发现   你比那个断主轴的哥们冤多了  这特么仿佛就是故意让尾部被推出去    一个又一个伏笔  真是做到了细节上好让它早点掉下来的设计

网友D:
你以后还是用铝管吧   这太不靠谱了   但其实我特么想说的是看在只有我一个人顶你的份上  如果kds真的给你赔了一架   你就把这个烂的给我草

网友:
商家一搞活动就一窝蜂地去买,也不管东西怎么样。
理性消费理性消费理性消费,重要的话要说三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以后还是用铝管吧   这太不靠谱了   但其实我特么想说的是看在只有我一个人顶你的份上  如果kds真的给你 ...

如果有铝我还真不想用碳纤管了

网友E:
这个我们一起飞的几个没遇到过,之前我那个炸断了尾管,也没出现过孔拉断,关注中,我现在用铝管,主要是能便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们一起飞的几个没遇到过,之前我那个炸断了尾管,也没出现过孔拉断,关注中,我现在用铝管,主要是能 ...

哪里有铝管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们一起飞的几个没遇到过,之前我那个炸断了尾管,也没出现过孔拉断,关注中,我现在用铝管,主要是能 ...

你们飞了多少个起落?

网友:
慰问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飞了多少个起落?

几十的,有一百左右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图之后猜测,装机的时候螺丝拧太紧,把尾管孔这儿压碎了,飞了几次后震动导致脱落,这个是碳纤管的通病, ...

个人感觉也有这个可能,应该是碳管那两个孔周围有损了导致升空甩出…

网友:
用碳管我最有发言权。因为我改500用到碳管。碳管最大敌人是震动,如果没有震动是不可能断的。这一点必须要重视,由开始的小震不处理,一旦扩大到尾桨轴变弯就会空中尾巴一个的飞出去。介个我吃了大亏,后面一旦发现垂尾有较大重影就立刻停飞排震。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尾巴高频的震动赞成尾碳管的损坏的

网友:
个人感觉材质太薄了。而且这种设计显然有问题。碳管强度不错,但是抗变形差,拧的太紧容易碎裂。留下隐患。应该考虑用铝管。加定位孔锁定。后面个人改进可以考虑先缠一圈3M胶布加强摩擦系数。还有整个机身的设计也有问题随便一炸都是能裂的几乎报废,尤其是哪个电池舱,很容易吧电池挂了。电池这样炸一次就废太伤了。

网友:
呵呵 品质始终如一。

网友:
这个确实不好判断…

网友:
我的5.5飞100多起落没出现这情况,按道理说尾巴这种锁进设计不可能飞脱尾巴,尾巴受到向后的推力从设计来说是不产生向后推力的,至于楼主为什么出现这情况确实不好说,如果说齐根断还好说,脱了真不好说。另外kds质量确实有待提高,我上次炸断横轴,看郭总态度好就没发帖,本来是自己炸断的发现横轴螺丝孔偏心,kds这台5.5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就是配件贵,品质还有加强的地方,目前我两台5.5爽飞。

网友:
楼主说之前还检查了一遍,请问检查哪里,另外从你齿轮的颜色判断你5.5飞了不下几十起落,我飞100左右起落还没你齿轮磨的黑

网友F:
找老郭,让他便宜给点配件你,另外听说kds550的铝管可以改下用在5.5上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你以后还是用铝管吧   这太不靠谱了   但其实我特么想说的是看在只有我一个人顶你的份上  如果kds真的给你 ...

哥们,你有5.5么?
5.5的尾管有孔,那两条缝是尾波把尾管豁出来的,我觉得是拧的紧把尾管拧裂了,这么飞也没见过把尾管螺丝孔豁开的,主轴的那次是有直接的证据证明轴有问题,但只凭借一张炸鸡的照片我觉得不能说明KDS的尾管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哥们,你有5.5么?
5.5的尾管有孔,那两条缝是尾波把尾管豁出来的,我觉得是拧的紧把尾管拧裂了,这么飞 ...

什么   我就说嘛   怎么也该是钻孔的嘛      怎么会两条缝呢    还以为是他装反了   还是本来就有缝怎么的      原来就是有孔的    那这就是他自己搞坏的嘛   果然我一开始的直觉是对的    他就是矫情来怪厂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   我就说嘛   怎么也该是钻孔的嘛      怎么会两条缝呢    还以为是他装反了   还是本来就有缝怎么 ...

哈哈,是呢,5.5确实不错,很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   我就说嘛   怎么也该是钻孔的嘛      怎么会两条缝呢    还以为是他装反了   还是本来就有缝怎么 ...

你说的这些话什么意思,你不懂就不要乱喷,我发的这些贴就是让大家找出原因所在,如果是我的原因,我没什么话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找老郭,让他便宜给点配件你,另外听说kds550的铝管可以改下用在5.5上

配件就不用买了,我还有架新的5.5,但是这样的情况哪里还敢装起来飞?

网友H:
碳纤管虽然直,但是硬+脆,过于的锁死肯定会伤害碳管。只能说这个设计是有缺陷的。楼主节哀维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碳纤管虽然直,但是硬+脆,过于的锁死肯定会伤害碳管。只能说这个设计是有缺陷的。楼主节哀维权吧。

只能自认倒霉了

网友:
到万能套包找找吧

网友I:
好点的厂家都是碳包铝的管子好吧。。。

网友:
还别说 我的X3也曾在温柔3D时尾波箱整体飞脱。

然后就在尾波箱与尾管上面增加了1圈AB胶伺候。

我看你还飞脱!!!!!!!!!!!!!!!!

网友:
还是亚拓禁炸!

网友:
引用 网友I:
好点的厂家都是碳包铝的管子好吧。。。

+1

网友:
还好没射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