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技术在吗?最近我被S800折腾的够呛,能帮我分析一下吗?

楼主(2015-06-01):
最近我被S800折腾的够呛。先是六桨中其中一桨好好的在地面启动时不转,自我测试6S电池不转,4S电池启动正常,后经返厂检测,说是电调有问题
,检修后好了。前期飞行S800,偶尔出现机身晃动一、二下,以为突遇横切风,未去理会,后来晃动持续加重,并伴有自旋,不受控,带动力摇晃坠
地,损失机臂一支,桨两个,脚架云台轻微损伤,幸亏坠落在灌木丛中,千元修复,飞控数据请人分析未发现明显异常,期间联系大疆技术一直联系
不上。昨天,修复再飞,启动升空正常,并做短暂悬停,后做小范围小幅度盘旋机动,以为正常了,但三分钟左右机身晃动出现了,后逐渐晃动加重
,飞机难以控制,后看到一桨停转(上次坠机飞机较远),飞机完全不受控制,迅速伴有严重摇晃和自旋坠机并侧翻,损失机臂一支,折桨三支,损
伤二支,六只桨全军覆没,测试飞行未加云台相机幸免遇难。大家有遇到类似问题吗?大疆技术在吗?能帮我分析一下吗?

网友:
是否有看到是哪个电机停转? 刷机落地后停转的那个力臂有没有无信号报警?    三个可能性:力臂与中心板的链接,电调问题,电机问题。    建议不要再高空测试,低空悬停测试找出问题力臂后与其他位置力臂对调使用,找出是接触点问题还是电机电调问题。

网友A:
用的什么飞控 杆度调多少 力臂是不是损坏了 或者电调  电机    和imu也有关系的   还有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飞控 杆度调多少 力臂是不是损坏了 或者电调  电机    和imu也有关系的   还有浆

全套大疆设备,桨也是都做了平衡。我怀疑某个电机或电调或是飞控。

网友:
一两米高度测试,别飞高了...这样损失小。可能出现的问题1楼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楼主:
多轴的飞行主要的就是动力和飞控,而动力只保修三个月真的无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