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QR X350改装问题

楼主(2015-06-01):
华科尔QR X350全套改装到450或者550机架 ,电机电调更换 电调乐天40A,电机蓝蜻蜓BD3508S 390KV
,表现的是不是比原来好,能好到什么程度,是大好还是小好。                       最后申明是代友发帖,那货论坛号总是表现未激活,早叫他丢了华坑的东西,他倔的牛一样,还改装

网友A:
我就是委发帖人,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华科尔X350,后升级的350PRO,9寸桨,5200电,载狗3 2D云台,起飞时油门得推到80才能起来,抗风的余量都没有了,降落的时候油门往回收,只要稍有不慎就摔机,油门满推都没反应,但空载飞行没问题。后跟卖家多次沟通,委婉的承认了350载狗3云台不太适合......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把350全套配置改装在450或者550的机架上(电机电调更换),究竟怎样?带着这个问题问过卖家,卖家回答是,华科尔的各种参数公司是保密的,不予以回答。之后又给华科尔总部售后维修一位朱姓的先生去了电话,被告知除了他们家的升级产品外,别厂的配件均不能配套使用,所以请教各位老魔友,看看350的配置,40a电调 3508电机,能不能改装上450或者550的机架上。

网友B:
完全没有问题,我现在用的是350的飞控,带4个60A银燕电调,3508电机 1555桨 ,机架铝方管轴距710左右 用了M8N GPS ,接头改成了350的,当然了也可以用原来的 GPS 和指南针。
350飞控就是APM,只是PID 需要微调 。电池5200 15C左右放电 悬停25分钟左右

网友:
350的飞控 说到底是大厂的 心里总会比较踏实,好过X宝 上未知生产商。出问题几率会比较低些。虽然不能说绝对,话说坐个船都会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委发帖人,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华科尔X350,后升级的350PRO,9寸桨,5200电,载狗3 2D云台,起飞 ...

模型的给我稿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完全没有问题,我现在用的是350的飞控,带4个60A银燕电调,3508电机 1555桨 ,机架铝方管轴距710左右 用了M ...

谢谢但还有个问题,那个飞控需要怎样调整,请指教

网友:
你报个价,有数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