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QR X350改装问题

楼主(2015-06-01):
华科尔QR X350全套改装到450或者550机架 ,电机电调更换 电调乐天40A,电机蓝蜻蜓BD3508S 390KV
,表现的是不是比原来好,能好到什么程度,是大好还是小好。                       最后申明是代友发帖,那货论坛号总是表现未激活,早叫他丢了华坑的东西,他倔的牛一样,还改装

网友:
这货的确很犟,不过我也想了解一下最后的改装成果............

网友A:
没必要,重买个apm好了。华科尔的指南针必须装在那个方位。改装比较难。可以考虑把外壳换成大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重买个apm好了。华科尔的指南针必须装在那个方位。改装比较难。可以考虑把外壳换成大疆的。

嗯,谢谢。
当时听卖家忽悠,脑残了,花了小5000买了个2D狗3云台+豪华套装,刚开始裸飞,没觉得咋样,自从上了狗3云台之后,问题频频不断。前后炸了3套机壳,N副桨,电机,电调,云台传感器,数据线,噢,对了,还有2个狗3...........朋友说我败家,倔得像头牛,其实我也知道,可是就那么扔了也于心不忍,所以还是想要试试看。

网友:
你可以把里面的飞控改成DJI的naza lite或v1/2都行。也挺好玩多了。又花不了多少钱,当然遥控也可以配大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