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锁尾请教

楼主(2015-06-01):
我之前用的3gx后面买了一个K8,之前用3GX亚托520能锁住尾,现在用K8 什么舵机正反,感度正反,感度高低,混控开关,普通模式和陀螺仪模式,都试玩了,K8 的选项,都试了,只有第二个能锁住尾,但是往右打满舵。用手都能转得动舵机,就跟没有通电似的,向左就有力,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帮我弄一下,我换了银燕9527就能很好的锁住尾。

网友A:
舵机坏了吧?!!
舵机没坏就是陀螺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坏了吧?!!
舵机没坏就是陀螺有问题!

陀螺仪,我用银燕9527能锁,520我用3GX能锁,你说哪里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陀螺仪,我用银燕9527能锁,520我用3GX能锁,你说哪里坏了

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

为什么用3GX就能锁得住?

网友:
好像是控里面,选STD模式。

网友:
是不是舵机类型选错了。K8有二种舵机选择的,一种是窄频,一种是宽频。发选了窄频,舵机是宽频的就会出现舵机不通电的感觉。

网友:
应该是尾舵机频率没选对

网友(2015-11-30):
k8的锁尾就是不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