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HT8高频头连接线怎么和D7E模拟器接口改直焊连接?

楼主:
查看数: 2282 | 评论数: 4 | 收藏 1
关灯 |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组图打开中,请稍候......
发布时间: 2015-6-1 13:24

正文摘要:

如题,HT8高频头连接线插头使用时间长了插头插D7E的模拟接口会出现松动接触不良的情况而影响飞行(小机为hcp100),所以想把HT8高频头插头线和D7E模拟器的插头接口改直焊连接,高频头插头线为红黑两条线,一条为信号 ...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忘了,模拟器和HT8都是PPM输出,可以同时用。
红线接7E黑线,黑线接7E最外面的白线。
M固件就不能这么接 ...

谢谢告知方法,我之前的接线法都错了,有时间就把线接上试试,gale固件也只能用线接高频头了。。

引用 网友B:
忘了,模拟器和HT8都是PPM输出,可以同时用。
红线接7E黑线,黑线接7E最外面的白线。
M固件就不能这么接了。
引用 网友B:

高频头使用的是内置电池。黑线是地线,红线是PPM信号线。
黑线接7E最外面的白线,红线不接正面任何一根线,要接到背面一个点,不然你就不能玩模拟器了。

引用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