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1000+,GH4设置问题,望大神们解答

楼主(2015-06-01):
  本人刚刚入手GH4,配了一颗哦林巴斯12MM 2.0的定焦,需要问问大神们这个机器在航拍时设置的问题。
1、镜头调到无限远并锁定,对焦的小圆盘是放到MF、还是AFC、还是AFS/AFF?如果调到MF,每次起飞前,是不是都应该手动选择对焦银环合焦后开始拍摄?

楼主:
  继续:2、航拍视频时,是使用模式波轮上的P、还是A、还是电影M

楼主:
继续:3、波轮电影M档中的MENU菜单中,目前我们使用的是电影M,照片格调是电影模式动态范围,录像格式MOV4K,但曝光模式应该怎么选?是PASM?

楼主:
继续 4、波轮电影M档中的MENU菜单中,AFS/AFF怎么选?,连续AF是否应设置为OFF

楼主:
最重要的问题-------夜景拍摄,光圈、快门、iso怎么设置最佳?,谢谢大神们了!

网友:
没有沙发不予回答

网友:
我都是创意视频挡   自动对焦这么拍  不知道对不对    但是效果也不错

网友:
我用的AFC   没发现跑焦    原来用的入门单反自动对焦跑焦  这个没有过      我也是才用GH4    这样的效果我感觉还行   不顾我的说法不权威  毕竟也是瞎弄

网友:
推荐上说用AFC,实际上我还是在用MF。。。。。曝光用手动,波轮是用电影M要不不能遥控录像了,尤其是4K最好不要从头录到尾,64G卡也就30分钟不到。。快门不低于50,话说夜景这机器上面还没研究好,总觉得噪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