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固定翼飞控校准加速度计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5-06-01):
以前都是玩多轴的,现在开始玩固定翼。有个小问题一直想不清楚,请教一下各位老手。
在使用apm或者nx3等飞控时,飞控的水平角度是如何的?是必须需要和飞机的机翼水平呢?还是随便贴到机舱里一块儿空面上?
在安装好飞控校准加速度计(nx3之类的似乎通电自动开始校准水平)时,飞机要如何放置,是直接放地上,起落架着地,头高尾巴低就可以呢,还是一定要想办法让飞机保持水平(我理解也就是机翼水平,这是飞机在天上飞行时候的姿态吧。)呢?百思不得其解,请各位指教!
undefined

网友A:
飞固定翼一般不用飞控

网友B:
飞控安装的时候要尽量放正,水平横向垂直都尽量正。
飞机放在地上和在天上飞的姿态好象差别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