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引用 网友A:
抬举了
引用 网友B:
我的450L还在练习悬停中都炸了好几次啦,这老外得练多长时间炸100次才能练成这样吧

网友C(2015-08-16):
都没看到GPRO,说啥都行

网友D:
450L 在 L 飞机里面来说 有点垃圾的 一是侧板 尾管固定座 那里的 侧板塑料 拆几次螺丝拧几次 就裂了 还有 垃圾的460MX 炸鸡几次 转子都跑出来了 用台虎钳推回去 就好了 但是再次炸鸡又出来了 以后就 索性 飞的时候转子 和 电机轴都会打滑了 。。。就是因为没有顶丝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