挨砖贴——据说现代直升机旋翼剖面和固定翼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不采用对称翼型

楼主(2015-06-01):
    蓝字部分是我别的论坛上看到的。

    直升机旋翼剖面和固定翼没有什么本质区别,靠的是相对空气运动时产生上下翼面压力差获得升力,是一种静压力。理想情况下,直升机旋翼不应当向下排出空气,道理很简单:向下运动的空气具有质量和速度,因而也就具有动量和动能。这些动能从哪里来?直升机发动机。对于直升机飞行有什么好处?完全没有(假设直升机是水平飞行,则垂直向下的空气动量对直升机没有任何推动作用)。因此,这些向下排出的空气其实就是在浪费能量而已。(注:本人认为这个说法错误,下洗风也是提供升力的,依据牛顿第三定律,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原理。并且下洗是机翼产生升力的最主要原因,下洗同时也会产生诱导阻力。直升机的螺旋桨运动也会产生下洗。比如我们飞的航模六通道直升机,当下洗力等于飞机机身重量时,飞机会上升。

    直升机在正常水平飞行时,向下排出的空气(下冼风)非常少,而悬停时则会产生很大的下冼风。原因在于悬停时旋翼对空气的相对速度降低,因此需要改变旋翼攻角来增加升力。当攻角增加时,旋翼相对空气有一个较大的切角,因此会向下排出空气,产生强烈的下冼风。

    现在航模直升机都是对称翼型,对于不想倒飞的模友,可以尝试生产伯努利翼型提高效率延长滞空时间吗?
    还有多轴,采用伯努利翼型会不会更好呢?

网友:
  听懂了,请继续,科普下这个翼型吧

网友:
就是平凸翼型呗
光靠压差作用效率太低,直升机桨叶面积小,翼载荷高。会飞的很吃力的

网友A:
固定翼翼型和直升机大桨翼型不能这样一概而论,一棒子打死。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看的,航模用的普通直升机大桨都是全对称的,主要出于特技需求,航模的3d固定翼也是全对称。但是对于塞斯纳等慢速,练习机不多考虑倒飞等特技情况的话用的大多是半对称或者平凸翼型,这种情况下才有伯努利效应参与进来。真机和航模又不一样,像777,A380等客机,C17运输机等考虑高亚音速巡航等情况,如果纯粹考虑利用伯努利效应提高升力那会出问题的,飞机在高亚音速巡航时,主翼上表面就会加速到超音速,产生激波,导致失稳,升阻比降低。为此现在客机都是采用超临界翼型,具体原理百度去。总之而言,翼型选择要根据实际情况,接合各种因素综合对比之后来选,不能光是考虑利用什么伯努利效应就能解决问题。另外,航模直升机大桨市面上是有半对称翼型的

网友B:
直升机都是不对称双凸翼型,上面凸的比下面多,在有攻角时能最大程度的降低阻力提高升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升机都是不对称双凸翼型,上面凸的比下面多,在有攻角时能最大程度的降低阻力提高升力

模型直升机几乎都是对称翼型,找不到不对称的!真是怪事?不过对称型能降低多少值得对为什么有很大作用,说不定不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模型直升机几乎都是对称翼型,找不到不对称的!真是怪事?不过对称型能降低多少值得对为什么有很大作用, ...

模型直升机尤其是3D机,几乎完全靠攻角产生升力,对称双凸翼型能让倒飞更舒爽,所以么~~~

网友D:
无人直升机都是平凸浆....只有玩具才是对称浆,因为要考虑倒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无人直升机都是平凸浆....只有玩具才是对称浆,因为要考虑倒飞

“玩具”一次用词不当。。

网友:
悬停时空气往下,是因为没有飞行时的横向空气来填补,也就是气垫的说法。并不是楼主说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翼型和直升机大桨翼型不能这样一概而论,一棒子打死。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看的,航模用的普通直升机大桨 ...

师兄6666666

网友:
直升机之所以双凸对称完全是出于正倒飞的需求。为了使正倒飞的特性一致。
再就是因为本身是变距也就是可以改变攻角,双边对称对于角度的改变更加适应。(试想如果是平凸翼型那必然正飞倒飞时的螺距是完全不同的,修正不同,增加计算难度)

玩具型不考虑倒飞的直升机是可以使用平凸的。效率会更高~

网友E:
还有多轴的螺旋桨 本来就不是对称翼型的。你自己没有注意而已。

网友F:
平凸桨在相同的转速下用比较低的攻角就能产生同等的升力,阻力也比较低,所以比双凸桨的效率要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还有多轴的螺旋桨 本来就不是对称翼型的。你自己没有注意而已。

你说的是多轴还是直升机,对于450来说你说的这种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平凸桨在相同的转速下用比较低的攻角就能产生同等的升力,阻力也比较低,所以比双凸桨的效率要高。

关键是能高出多少,能不能高出20%?这样的桨450级有木有配套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多轴还是直升机,对于450来说你说的这种桨?

多轴的螺旋桨啊,就是固定翼的螺旋桨,你剖开截面看,一般都不是对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多轴的螺旋桨啊,就是固定翼的螺旋桨,你剖开截面看,一般都不是对称的。

呵呵,本贴现在就在找直机用的高效率桨,因此对你这话很在意!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呵呵,本贴现在就在找直机用的高效率桨,因此对你这话很在意!

直机的浆是对称的,我剖开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直机的浆是对称的,我剖开过

呵呵,你这是打破砂锅问到底啊!

网友G:
我看见有的真直升机也是对称翼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看见有的真直升机也是对称翼型啊

呵呵,那你就是缺乏上面那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呵呵,你这是打破砂锅问到底啊!

不是打破沙锅问到底,是要实事求是~追求真理永远没有错。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你这是打破砂锅问到底啊!

这个就是多轴和固定翼的螺旋桨了,随便找的一只桨,效率不是很好,很明显看到不对称。平凸这个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打破沙锅问到底,是要实事求是~追求真理永远没有错。看图

开眼了!原来是这么个结构?没想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模型直升机几乎都是对称翼型,找不到不对称的!真是怪事?不过对称型能降低多少值得对为什么有很大作用, ...

芬记平凸桨,模型直升机很常见,F3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