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涵道机 双发 单发 的问题

楼主(2015-06-01):
新人一枚,最近开始上涵道机。看到很多原型机为双发的战斗机如 台风、F-18、F-15、雅克-130等机型,配的是一个涵道组,一般是较大的90mm涵道组,那么喷气口必然是分流的,请问这样的布局是否会损失一部分涵道动力???我个人还是偏好原型机为单发的机型,如F-16、毒蛇、幻影2000、红箭T-45,从感觉上说,我推测可能单涵道单喷气口的机型,涵道动力的损失会小一些。
另外,双发机型如飞翼的SU-35,则是双70mm涵道的布局,这才是真正的双发涵道机,是用一个电池组,还是两个电池组???若用一个电池组,是否耗电会很快???
请大伙说说经验之谈。

网友A:
肯定会损失相当一部分推力,单尾喷口双尾喷口都一样。一般涵道装机后(进气道,尾喷口设计合理的前提下)推力只有原来的75%,双尾喷口要比单尾喷口损失得更多些。开设作弊孔虽稍有提高,但绝不可能达到装机前的推力。一般最高也就80%——85%(像真客机涵道那种安装方式除外)。

可以用1个电池驱动2个涵道,前提是电池给力且符合使用要求,杂牌电池别用了,害人害己。总容量一样的话,单/双电池的使用时间差不太多。但这里有一点需注意,单电池推两个涵道的推力要小于双电池分别推两个涵道。差量取决于前者的电池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会损失相当一部分推力,单尾喷口双尾喷口都一样。一般涵道装机后(进气道,尾喷口设计合理的前提下)推 ...

好的,多谢解惑,我喜欢Su35,但觉得双发比较麻烦些,还是先玩好单发吧

楼主:
的确不错,解惑

网友B:
兄弟 别想太多 先飞一个炸炸就能明白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 别想太多 先飞一个炸炸就能明白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 别想太多 先飞一个炸炸就能明白不少

这两架已经做好炸的准备了,积累点经验,下次上战斗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