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教一个能支持飓风D2206安装的穿越机架!!!

楼主(2015-06-01):
如题,之前的是3D打印的机架,安装没问题,后来坏了之后换了QAV250碳纤维机架,问题来了,原来的飓风电机怎么都不能正常安装,改造后都只能装2颗螺丝,目前已经炸过2次了,请各位建议下,用什么穿越机架好,最好能折叠,谢谢!!!

网友A:
两个螺丝对角就好了,不需要4个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螺丝对角就好了,不需要4个螺丝

现在就是2个螺丝对角弄的,但是因为孔位不对,我是强弄的,转的都不紧,已经因为这样摔了2次了……

网友:
用什锦锉修一下安装孔即可

网友:
KL270折叠全碳机架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2个螺丝对角弄的,但是因为孔位不对,我是强弄的,转的都不紧,已经因为这样摔了2次了……

螺丝孔可以用圆的金钢锉刀加工一下就好,电机螺丝一定要打螺丝胶

网友B:
你买错版本了,,QVA 250分M2.5和M3的,M2.5的只能上1806,无法上2204和2206,要自己扩孔,M3的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买错版本了,,QVA 250分M2.5和M3的,M2.5的只能上1806,无法上2204和2206,要自己扩孔,M3的无压力

谢谢,已经扩孔处理了,明天或者后天去试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丝孔可以用圆的金钢锉刀加工一下就好,电机螺丝一定要打螺丝胶

电机螺丝肯定是要打胶的,您建议的已经买锉刀扩孔处理了,看明天或者后天试飞,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