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0失控险坠江视频,,哎哟~我的小心脏。。。。。

楼主(2015-06-01):
不知道今天是受到干扰还是怎么了,就飞了一个球场的距离,也没多高,突然失去动力往下落,推慢油门无效,当时就蒙了。无法判断是飞控出问题还是遥控失控。赶紧抱着遥控器就往飞机的方向跑,同时保持着大油门,飞机停止下落但开始拼命往远处飞去,高度也在爬升,一减小油门就打转,一路狂奔穿越了足球场,我已经不能判断飞机的机头方向,就朝着一个方向满舵,发现飞机加速往远处飞去,果断换方向继续满舵。总算停止飞远,此时飞机已经飞了很高,满舵往回走了一会儿,感觉控制稳定了,开始减小油门降低高度,,,,总算把飞机拉了会来。。。。。。我只想静静。?firsttime=3

网友A:
静静是谁?
江里有河马还是鳄鱼?

网友B:
静静的买彩票去,明天去体彩中心换身大白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静静的买彩票去,明天去体彩中心换身大白装……

的确运气好~救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静静是谁?
江里有河马还是鳄鱼?

河里是石头~

网友C:
最后的一声嘘。。。

网友D:
如果我没猜错,你的飞控应该是PIX,看样子是震动过大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的一声嘘。。。

螺旋桨碰到地了,电机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我没猜错,你的飞控应该是PIX,看样子是震动过大造成

我不会告诉你用的是QQ 飞控,此次失控应该不是飞控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旋桨碰到地了,电机的声音

好吧!

网友E:
这个是失控,估计被干扰了。

网友F:
紧急情况下不慌乱,了不起!

网友G:
运气不错,差点就提控回家了。

网友:
静静她还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失控,估计被干扰了。

嗯,感觉就是,跑过去又能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运气不错,差点就提控回家了。

就是呀,今天是我的幸运日

网友:
幸运的楼主,佩服楼主沉着冷静处事的措施!
航模飞行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这样那样的紧急状况,个人感觉一但发生突发事故,
有个冷静的头脑非常重要,遇事不慌,并快速做出处置的措施,稳住飞机并尽快降落,查明原因。

本人上周六下午飞穿越机也出现迷失方向的紧急状况,穿越机在树林里飞了大约100米准备返航时,
由于要避障,多次转向造成回家的方向判断错误,以为是往回飞,结果越飞越感觉图像开始受干扰,
并发现路标似乎不对劲,这时心里有点发毛了,马上开始看OSD(幸好有装了OSD)发现离家已有
198米了,机头与家的位置也是反的。于是立即做出反应:1)稳住飞机;2)看OSD转向,将机头
对准家的位置;3)小心避障,并观察离家距离是不是在减小;4)在确认机头是对准家的方向后,
慢慢将飞机开了回来。

说实在的,当时飞机图像开始闪的厉害的时候,心里是有点发毛的,因为在树林里我已没有方向感了,
当时心想要完蛋了,这时要是关油让他掉下来,我往哪个方向找啊?好在当时头脑还算清醒,突然想
起看OSD了。那天要是没有OSD,估计即使能找到飞机,也得花很长时间,因为在树林里迷失方向后,
飞机掉下来在哪个方位还真不好判断。

坏事也能变好事,相信楼主经历过这次险情,为自己以后遇到突发事件积累了经验,呵呵。。。。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紧急情况下不慌乱,了不起!

是的,了不起。我认为每个玩家不可避免地都会遇到类似的紧急状况,这也不是坏事,玩家的经验

都是在经历各种状况下积累起来的,多几次这样的经历对玩家遇险情时采取有效的
措施是有极大的帮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的,了不起。我认为每个玩家不可避免地都会遇到类似的紧急状况,这也不是坏事,玩家的经验

都是在经 ...

玩航模有时对错就在一瞬间,技术是一方面,心态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临危不乱,很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F:
紧急情况下不慌乱,了不起!

不想眼睁睁看着掉江里,只能尽力挽回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