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 解锁 求教各位大神

楼主(2015-06-01):
请问各位大神 NAZA V2 解锁只有2段开关(姿态---GPS)这样不能解锁吗

网友A:
解锁与姿态模式无关的!

网友:
为什么不能解锁?想怎么解就怎么解。

网友B:
如果两段开关没有办法设置行程的话,是不能用的

网友C:
调参软件提高马达怠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锁与姿态模式无关的!

电机 就是死都不转啊  我是个新手 都要晕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参软件提高马达怠速。

反正各种解锁 电机就是不转 这是什么问题啊 大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 就是死都不转啊  我是个新手 都要晕死了

NAZA 解锁是把两个摇杆同时向下面掰。看看说明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两段开关没有办法设置行程的话,是不能用的

我的两段开关都设置好了 (GPS-姿态) 哦我的遥控器校准行程滑块没有到最大  离最右边差点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62760935/QQ/WinTemp/RichOle/6AY@EK$)DPJ%25(%7BFGN85HL7H.png

网友:
在调参软件里仔细找,肯定有某个某个通道没有接对,或者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