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问题调试问题

楼主(2015-06-01):
为什么CC3D高度不好控制啊,推一点油就往上串,收一点油就往下掉。该怎么调啊?

网友A:
手指頭調整一下

网友B:
没有螺距,只能靠油门控制,可以把油门曲线调成跟直机一样好控制些。

楼主:
没过直机。不懂怎么调。

网友C:
换个大电池 你就觉得不那么敏捷了

网友D:
油门曲线,同时要多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