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问题距离短

楼主(2015-06-01):
不知道什么问题  图传的距离太短了100都没有    发射是2w的  不知道是不是干扰问题

网友A:
其他方面的我不是很懂,但有两点你检查一下,
  1 .发射机开起来3到5分钟应该会很明显感觉到热量了。如果没有热量就要怀疑功放器是不是烧了?如果有风扇的,那小风扇的转速也不一样,有温度了转数会加快。
  2 .检查你的电源,是不是电流不够。我之前就遇到过,用分电板上的BEC供电电流不够,距离超不过20米就完全丢失信号。建议还是用BEC稳压模块,但模块要靠谱一点的。

如果没有上述问题,那我也没办法了,楼下有高手

网友:
是不是隔着墙壁了,或者高度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方面的我不是很懂,但有两点你检查一下,
  1 .发射机开起来3到5分钟应该会很明显感觉到热量了。如果 ...

热量有   但是你说的电压好像和你说的一样  我是用电压电流计供电的    供电不稳定?

网友B:
地面拉距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热量有   但是你说的电压好像和你说的一样  我是用电压电流计供电的    供电不稳定?

如果供电稳定,是不是拨码表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供电稳定,是不是拨码表不对?

我发有图片   你看看就知道

网友B:
楼主的貌似跟我的图传一样 只不过我的是创新科1w 距离也作死 3叶草加14db 平板几百米就雪花蛮了 只不过天线是那种几十无的三叶和平板 下次换个天线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貌似跟我的图传一样 只不过我的是创新科1w 距离也作死 3叶草加14db 平板几百米就雪花蛮了 只不过天线 ...

应该不是天线问题吧

网友C:
这种两瓦的千万不要买,我买了一个换过两次,后来加钱上了肥鲨,辽宁的一家店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两瓦的千万不要买,我买了一个换过两次,后来加钱上了肥鲨,辽宁的一家店买的

为什么?   我看很多人都在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热量有   但是你说的电压好像和你说的一样  我是用电压电流计供电的    供电不稳定?

什么叫用电压电流计供电?
APM的电压电流计上的BEC给图传供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叫用电压电流计供电?
APM的电压电流计上的BEC给图传供电吗?

网友D:
首先,APM的官网上明确表示,电压电流计不能用来给图传供电,尤其你这还是2W的。没炸鸡真是幸运。第二,图传一般都是12V供电的。你确定你那个要5V供电??

http://copter.ardupilot.com/wiki ... nsumption-with-apm/
参见下面红字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APM的官网上明确表示,电压电流计不能用来给图传供电,尤其你这还是2W的。没炸鸡真是幸运。第二, ...

我不会在mp电压电流计设置  直接上电就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APM的官网上明确表示,电压电流计不能用来给图传供电,尤其你这还是2W的。没炸鸡真是幸运。第二, ...

图传有八个频道是不是只有一个频道距离最远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不会在mp电压电流计设置  直接上电就用了

你先确认一下你的图传到底是用啥电压。
至于频道问题,只能说有一个频道最匹配你现在用的天线。不过这个影响不大,最多也就10%到2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先确认一下你的图传到底是用啥电压。
至于频道问题,只能说有一个频道最匹配你现在用的天线。不过这个 ...

好的

网友E:
我也是2w图传,和你问题差不多,不过距离比你远点!!大约500m就出现信号丢失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2w图传,和你问题差不多,不过距离比你远点!!大约500m就出现信号丢失现象

你用哪个频道?    能拍一下你用的天线照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   我看很多人都在用

因为第二句话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用哪个频道?    能拍一下你用的天线照片吗?

我就普通原装天线,七频道

楼主:
应该是质量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就普通原装天线,七频道

我用3频   天线也是普普通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