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网友分析下炸机原因

楼主(2015-06-01):
(无正文)

网友A:
自旋,动力失衡,射桨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旋,动力失衡,射桨了么?

没有射桨啊

网友:
楼主用的是NAZA飞控,非凡N2的OSD吧?
你的DVR回放你仔细看过没有?飞机快速自旋下坠地时候,你的GPS卫星已跳成0了。
你用的是GPS模式,估计你的GPS受到干扰了。
我基本上是不用GPS模式飞行的,都用姿态模式,不要迷信GPS,有时GPS并不安全,
供你参考。。。。。。

网友B:
如果你用的是NAZA飞控,非凡N2的OSD,请你检查一下飞机在飞行时你的OSD卫星颗数是不是会跳的厉害,有时甚至会跳成0。
因为非凡的N2OSD质量不稳定,我的第一个N2OSD就是有跳星的问题,后厂家给换了一个才没有了跳星的情况。
我在比较两个N2OSD时发现它们不是同一个时期生产的,而且有的元器件型号也不一样。
以上供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用的是NAZA飞控,非凡N2的OSD,请你检查一下飞机在飞行时你的OSD卫星颗数是不是会跳的厉害,有时甚至 ...

谢谢!我没有发现跳星过。炸机卫星为0应该是翻滚过程中线脱了,而不是因为卫星为0才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