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坛子里大神请教,多谢!

楼主(2015-06-01):
为了追求更长的飞行时间,从X宝上网购了付所谓高效桨(B)安装在华科尔QR-X350PRO上。实践下来确实是延长了飞行时间,但是也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在室外有微风环境下,GPS模式的飞行姿态很不稳,经常发生大幅度摇晃,以致最终失控炸机,不得不换回到了出厂配置的原桨(A)。这A、B两种桨叶究竟有何区别?应用场合?请教坛里专家高手了,多谢!

网友:
桨形和螺距都不一样啊

网友:
图B是精灵桨,适合无风和微风的情况下使用

网友A:
B桨最宽展弦比处更靠近将根,因此转动惯量较小,桨的加减速性能好同时驱动能耗相对较少,但也因为转动惯量小因此容易掉转,稳定性就没那么好

网友:
华坑啊 用得APM飞控吧 参数得改 要不然肯定飞不稳啊

网友B:
高速桨和低速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B桨最宽展弦比处更靠近将根,因此转动惯量较小,桨的加减速性能好同时驱动能耗相对较少,但也因为转动惯量 ...

感谢大侠们的专业分析,这方面的知识本人很缺乏,网上有没有这方面的扫盲知识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B桨最宽展弦比处更靠近将根,因此转动惯量较小,桨的加减速性能好同时驱动能耗相对较少,但也因为转动惯量 ...

学习了。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