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精灵3失控返航途中!!惊心动魄!

楼主(2015-06-01):
精灵3到手4天,算上今天飞了5次了。前面3次飞行距离都在500米之内!看见论坛上别人飞精灵3都飞机公里远。
于是今天带着我的精灵3去福州.马尾江滨公园去飞! 到1347米时候失控,自动返航启动!(返航高度我设置的是100米)失控时等了3分钟左右显示器收到信号后,手动接管控制。降落下来发现飞机莫名其妙的飞机外壳被什么东西撞了?都凹进去了,检查了下,机头方向的两个臂头也有摩擦的痕迹。
我当时就无语了啊。因为自己的飞机都很爱护的,绝对没有任何的碰刮,能保证是这次飞行中遇到的事故。
我想了解的是,飞机返航时候到底怎么了。想看录像视频确只有40多秒我降落的视频,我明明是一起飞就开始录像了的啊!为什么,。

APP软件 记录: 飞到此位置时候,显示器发出失控提示,然后就没有任何反应,当时我也不敢随意的去拨动遥控控制杆。

这个时候显示器接受到信号。显示正在返航。等飞机在头顶的时候,我就手动降落了。

网友:
看样子是被击打了

楼主:
回家仔细的检查了飞机,就外壳和臂被撞,机头方向的两只浆有摩擦,其它没有任何问题,回去看了下那些楼,都在25楼之下。
飞机也可以正常起飞,就是想弄清楚哪里出了错,好吓人,为什么撞到东西没有掉下去?

网友:
被弹弓打了吧

网友:
惊动了天神

网友:
被外星人劫走了一会……楼主真是够幸运的了。这么远的距离,图上看还有建筑物,敢飞到失控返航……

网友:
飞回来就是万幸

网友:
极有可能是被弹弓类的武器打中,而且明显不是一发!

网友A:
·····················额   没有人有那么长的吧····

网友:
也有可能是鸟 我们这里发生过鸟击落精灵的事件

网友:
正常啊  撞到东西了自己回来的途中~~并不是所有的撞击都可能导致机毁~~ 我的飞机有过返航途中撞到楼角     然后在落地以前自己自稳了     后来爬升回20米然后继续自己往回飞

估计你的就是这么个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   没有人有那么长的吧····

绝对神回复!

网友:
飞鸟撞击或者UFO打击,楼主运气好!看来精灵3的失控返航还有那么点升级,呵呵

网友:
楼主真是够幸运

网友:
我可以说 我今天看到一个人用BB GUN连续射击一个飞行物么??

网友:
应该撞倒什么东西了

网友:
按理说撞到东西了,那螺旋桨肯定也撞到了呀,没看到螺旋桨有损伤啊!
会不会某根电线之类的东西

网友B:
原来是你把我的 八轴 装下来的啊···赔钱!

网友C:
里面有配件过热了

网友C:
我的猜测

网友D:
設定的返航高度也不夠高。不過看機身上的痕蹟不像撞到建築特之類的。的確是像給東西射的。撞到東西不炸下來。也會有比較深的劃痕吧。

网友E:
撞鸟啦
楼主万幸啊

网友F:
撞到钢铁侠了

网友G:
感觉应该不是被鸟什么的撞击的,好像是用弹弓打的吧

网友H:
被老鹰抓

网友I:
被另一架精灵给撞了

网友J:
在电脑上检查一下sd卡,不可能录着没有了

网友K:
按楼主的说法返航100米高度的话 拿弹弓不太可能 重力原因 我认为不可能 鸟是最有嫌疑的

网友L:
本人只能说,楼主运气真好,没有提控回家

网友M:
精灵系列的飞机自稳系统还是比较好的,很多视频都可以看到,飞机在空中撞了障碍物之后,只要有足够的高度都是可以恢复自稳的,你的这个多半是装到东西了,比如楼顶上的避雷针,或是信号灯等等突出的不易被看见的东西。

网友N:
飞的真任性

网友O:
楼主运气真好

网友P:
算比较幸运了,没丢江里面。那地方人多车多,不是一般的多啊,呵呵,旁边就是江了,放风筝的又多。。。。

网友:
别挑战机器极限,够视频拍摄用就OK了

网友:
天啦,出去一趟到底发生了什么。。难道被外星人劫持过?唤醒精灵的记忆,问问它到底发生了什么。。。

网友Q:
看像飞着前面两个机臂撞到一个平面的东西。两个机臂有擦痕。中间是撞击力给撞凹的。桨也有擦伤。

网友:
哈哈,肯定是撞到大鸟了

网友R:
为什么我的APP里面距离限制只能设置500米,修改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为什么我的APP里面距离限制只能设置500米,修改不了?

限制是高度,距离没有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Q:
看像飞着前面两个机臂撞到一个平面的东西。两个机臂有擦痕。中间是撞击力给撞凹的。桨也有擦伤。

恩,你是看得最仔细的了。我飞机是一点瑕疵都没有的,就连浆都没有很急,我自己很清楚,起飞也检查了的。可失控返航回来就变这样了。呵呵,。不过还好,飞机安全到家。回家看视频只有降落的时候 那40多秒。我也纳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你是看得最仔细的了。我飞机是一点瑕疵都没有的,就连浆都没有很急,我自己很清楚,起飞也检查了的。 ...

可能就是导航撞到东西了。又恢复了。继续回家。看来还是不要飞太远安全啊?要不回不来都不懂上哪找。

网友:
被不明生物袭击了吧

网友:
肯定是楼主人品好

网友:
外星劫持,楼主应该把它都拆开看看,检测一下有没有地外设备

网友:
弹弓打不了那么远,被击打的可能性较大,撞到机臂侧面,应该飞机自己撞上的,而且这个被撞物体不会太大,有没有可能是天上掉的小陨石刚好被碰上,再者有点像内部某个元件温度过高烫坏的。

网友:
居然还录像丢失,什么情况?

网友:
楼主胆量大啊
建议挑战极限距离还是去郊外好些
在城市里面万于撞东西掉下来后果不堪设想啊

网友:
散热孔那里是主要受力点

网友:
录像丢失是个什么情况??????外星人劫持~

网友:
应该是撞到什么东西了,然后没有撞下来又继续飞了

网友:
我的DJI Vision App怎下不到地图  fan qiang了也没有图 更不会自动下   你 的是怎么做到的? 用不了 谷哥 实在不爽

网友:
被鸟攻击了

网友S:
动不动就飞好几公里我只想说NO ZUO NO DIE

网友T:
估计就是撞楼了,以前玩精灵1我也撞到楼了,落下过程中也自稳住了,下来发现除了机壳损伤外桨也没坏,和你情况一样,所以撞建筑了,不用那么纠结了,回来就好

网友U:
安全第一

网友V:
建议楼主什么都不要动,直接和大疆联系质量索赔。看照片绝不是被什么东西撞到,不管撞到什么,将都要损伤,飞机都会掉下来。我猜想是里面有发热的零件,由于第一次远航,飞行时间长,电流大。由于发热的器件靠近塑料机臂,把机臂烤变形了而已。至于像是刮伤的痕迹,不过时一层贴纸拉裂而已。在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没不要继续再飞。

网友W:
同意楼上的猜想---预热变型。希望LZ回复结果。

网友X:
好运气啊。估计是撞鸟了

网友Y:
视频丢失的确太灵异了,飞到时空断层了么?

网友Z:
同为福州的。表示同情!我也很爱自己的飞机

网友W:
LZ请回复结果

网友AA:
还有可能是 另外一个地方也有一个人在玩精灵3,你把他的操控回来了,他把你的操控回来了,哈哈

网友AB:
庆幸吧,最起码回来了

网友AC:
我感觉有可能撞击到电线之类的东西了

网友AD:
那个地图的是怎么弄的?新手求解!

网友AE:
明显撞楼了

网友AF:
看帖回贴

网友AG:
能回来就错了,换个外壳,又是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