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OSD的显示内容

楼主(2015-06-01):
只看大图
APM OSD上显示的内容分别是什么意思?网上查了一下,查不到呢,有知道的来介绍一些或者给个连接。
谢谢!

网友A:
刷个字库 直接连显示都可以是中文

网友B:
看泡泡视频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是无法连接啊!能否给个指点
我是用FTDI连接minimOSD的,
你下载的中文版解压后,里面有教程;
minimOSD
很多人老是弄不好:
1.
电压要有
5V
。
2. 有些
要
GPS 3D Lock
后数据齐全才会起作用,在室内常常这个问题以为没有烧写好。
3.
收不到心跳包,按下
minimOSD
的
reset,
就可以。
4.
字超出范围是制式问题,要统一。
5.
硬件的焊点要断开,
侧供电(
5V
,
12V
)都要,但
FTDI
烧的时候,不需要
12V
。
6. 调
好的专属屏幕,记得保存。

网友D:
用FTDI连接minimOSD 看能连线及下载资讥不,不行的话 便是刷bootloader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