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天线弯曲与否好像没有影响

楼主(2015-06-01):
今天用Devo 7e测试山寨 dsm2 控, 大概150米,失控了,我天线是对着遥控器的,而后我把天线竖立,依然失控。

网友:
d7e就这么多

网友A:
20mw的发射机,就别指望它能飞太远了。

网友B:
一个室内遥控你想飞多远

楼主:
  改找过,开了P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室内遥控你想飞多远

改造后,1km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mw的发射机,就别指望它能飞太远了。

20mw也能有 500米
你知道开了 PA, 功率多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射和接收天线都要尽量和地面垂直

实验了,没有效果

网友D:
肯定有影响  接收面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肯定有影响  接收面不同

理论是这样,我竖立了天线,6dbi天线应该场强增加很多才对,但接收机还是没有反应。

网友E:
谁知道怎么 改 遥控器增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谁知道怎么 改 遥控器增程啊?

dev7e  是短接电阻,换能转方向的天线。(网上很多教程)

网友F:
把一个苹果放在桌上,苹果柄假定就是穿过苹果后露出的天线头,那么,苹果就是这个天线的发射电磁波场强的形状。所以一般使用2.4G控,天线平放着,方便一些。换个说法,过天线中点,并且垂直与天线的直线,就是天线发射电磁波最强的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一个苹果放在桌上,苹果柄假定就是穿过苹果后露出的天线头,那么,苹果就是这个天线的发射电磁波场强 ...

我也是这样想,所以先前是苹果柄对接收机,我改为苹果侧面,理论上电磁波会会强,但接收没有反应。
我是地面测试,地面是否对苹果的形状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一个苹果放在桌上,苹果柄假定就是穿过苹果后露出的天线头,那么,苹果就是这个天线的发射电磁波场强 ...

我本是这样想,苹果柄改苹果侧面,接收依然无反应。我是地面测试,地面对苹果有影响否?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论是这样,我竖立了天线,6dbi天线应该场强增加很多才对,但接收机还是没有反应。

看看是不是有个坏了  嘿嘿

网友:
我的也是150左右失控,ar6110e.据说rx701可以一千米

网友:
我也怀疑我的有问题,因该达到300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