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生了!

楼主(2015-06-01):
前天下午,飞机没飞多远就没有信号了,想推高点找飞机。结果看不见,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拿个显示器周围绕了几圈也没有什么信号。飞场地势复杂,放弃。现在的问题是,我看有的朋友怎么能飞到云里
图传
都有信号。我300米没到怎么就没有信号了呢。当初怕信号不好,我特意买了600的图传,还配的是蘑菇天线和接收。现在准备再上一套。请大家在图传上能给些建议。还有摄像头。原来的摄像头感觉变形的厉害,有没有变形量稍微好点的。谢谢指教!

网友A:
摔掉电池了吧?

网友B:
最好的解决方法是目视飞 FPV作为参考
当然 穿越机除外 穿越就要体验第一视角的感觉

网友C:
关键是遥控器,你的是啥控

网友D:
地面和空中的传输距离大不一样

网友E:
天线摆放方式..是否会遮挡..天线附近是否有干扰...等等一堆问题会影响距离

网友F:
新手入坑,非常关注。顶起学习!

网友G:
实在不行图传单独供电把

网友H:
一般地面拉一下距离,做到心中有数才好。我的山寨接受,号称400米,我只测过约200米再远没试过,所以我穿越距离不会超过200米。

网友H:
摄像头2.8mm120度就行了,再大的度数就有点鱼眼了。飞的时候最好先熟悉一下环境,要不出问题是早晚的事。

网友I:
5.8G信号波长很短的,几乎是直线传播的,遇见遮挡物传播损耗很大的,几乎没有绕射能力。地面一堆草可以把它阻断了,适合可视高空飞行

网友J:
用平板天线,飞行过程中要时刻对准飞行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