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 飞不起来,推油门就翻车,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5-06-02):
naza v2装在600轴距的四轴上,朗宇2212 980kv电机,XXD 30a电调,1047桨,天地飞9遥控。
由于没有600感度,感度设置为大僵提供的F550 感度(基本感度:俯仰170,横滚170,航向150,垂直140;姿态感度:俯仰170,横滚170),现在是油门过60%就翻车,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有个接口接反了就会这样,具体啥接口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接口接反了就会这样,具体啥接口忘了

啥接口会接反啊???!!

网友:
四个电调没校准油门行程吧

网友:
起飞干净利索,然后好好检查这几个~       电机转向是否正确!!  浆叶安装是否正确!!  飞控1-4电调接线是否正确!!  飞控1-4通道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
先换乐天电调,再按说明书接线

网友:
有个桨装反了

网友:
装机不够仔细,电机转动方向,电调行程,浆安装是否正确。还有你的电机和浆够用??

网友B:
马达正反。   调参选错机型模式。。 桨装反。。。   电调没油门校准        都会导致这样。。。 检查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马达正反。   调参选错机型模式。。 桨装反。。。   电调没油门校准        都会导致这样。。。 检查一下吧 ...

马达桨调参都没问题,电调开机时的油门确认音正常,但就是这样飞不了!

网友C:
应该是所有的桨都装反了!是不是起飞后先自旋然后就翻了?

网友D:
貌似发现一个和我问题类似的。
楼主,我的问题和你类似,我的是lite,动力组和你用的类似,XXD2212 1000kv,乐天20A,天9。
我的情况更无语,掰杆就翻车,掰杆转速还奇高,但是去掉桨叶做测试的时候发现,掰杆实际上只能让电机转,但是无法进怠速。也就是掰杆的时候转,所谓3秒内推高油门也无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貌似发现一个和我问题类似的。
楼主,我的问题和你类似,我的是lite,动力组和你用的类似,XXD2212 1000kv ...

你那个起飞的时候是什么模式?   如果是GPS模式   前段推油是不会后反应的   油门要推倒大概到中位或者更高才有反应   姿态或者手动不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发现一个和我问题类似的。
楼主,我的问题和你类似,我的是lite,动力组和你用的类似,XXD2212 1000kv ...

你的解决没有?飞控是全新的吗?升过级没有?掰杆翻车是不是电机启动模式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所有的桨都装反了!是不是起飞后先自旋然后就翻了?

一起飞就翻,不自旋,桨没反

网友:
要么电机没插对通道要么飞控没装对方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解决没有?飞控是全新的吗?升过级没有?掰杆翻车是不是电机启动模式不对?

没解决,返厂测试说飞控没问题。启动模式也没问题。一直定位不到原因,怀疑是电调,但是换电调还是不行。欲哭无泪,实在不行准备跳坑买大疆自己的动力组。 噢,对,我现在其实是有点怀疑会不会是遥控端的问题。但是感觉也不太像。我用的天地飞9.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解决没有?飞控是全新的吗?升过级没有?掰杆翻车是不是电机启动模式不对?

是全新的,没有升级。

网友:
相邻的两个机臂装的桨是一样的
所以就出现现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