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mersionRC 5.8G 600mW 顶级 垃圾! 图传

楼主(2015-06-02):
ImmersionRC 5.8G 600mW 顶级 图传这图传就是个渣渣啊,买的时候以为多好呢,装机完成后在卧室小飞了一下,半米的高度摔地下,天线和板子的接口直接断了,这焊接的也太不牢固了吧,而且接头处的4个针脚还断了一根,这是什么样的质量啊!寄回售后厂家说焊点也摔掉了,没法售后维修。429买的图传就这么昙花一现!这质量就是渣渣,以此为鉴,模友们别再买这垃圾图传了。而且好多模友也都反应这图传很脆。。。安装位置合理,而且也没有绑紧,我别的机子图传20米摔下来都没有事情。真心郁闷。渣渣质量。

网友A:
我的第一个也是 ImmersionRC 5.8G 600mW,也是摔断的。后来总结一下,这跟别人的质量没任何关系,只是自己固定的方式不对。所有的这类型图传都是这样焊接的,如果你只是固定图传,不去固定天线的根部,无论是什么样的图传,都照样断。新手都是这样过来的啦,吃过亏后,就知道应该怎样去装,怎样去保护。我看了你的装机图,这样装是只要炸,必定断的,你能想像撞到天线时,跟图传连接的那个SMA头的受力有多大吧  另外想说一下,你这样放着摄像头,也是等一于一个炸DAN,除非你自己有把握永远不会炸机

网友:
接头那里最好用扎带扎紧,不然炸鸡的时候很容易断,还有摄像头,改个位置,除非你不炸鸡

网友:
他们家售后很nb的,都懒得做国内生意。

网友:
我的也炸断了,同时焊点也掉了,但我用两根线又接上了,现在天线和板之间是电线,怎么摔都没事儿,经验呀,后悔当初没买一根天线延长线连在天线和底坐之间,穿越机飞一飞、炸一炸,你就知道该如何更好布局设备了,我的都改了N遍了。

网友:
初玩的新手都有个误区,就是认为自己可以不炸。想玩爽,炸鸡是必须的。四平八稳的飞穿越机还不如弄个450航拍机。

网友:
我的比你更惨!!买回来信号不稳定!!50米雪花!!各种方法试了遍!!换了个新的图传没一点问题,果断返厂!等了一个,回寄回来了!天线和包装给我换成2.4G的!!幸好
图传没换成2.4G的!!这厂家看样子也不靠谱!!
兄弟不过以后图传天线最好搞个转接线!炸鸡炸到图传天线是常事!这样图传接口就不会摔断了!!

网友B:
一样的遭遇,希望可以帮到楼主

网友:
买蓝天家的图传,炸了还一保修!之前卖别家的都没售后,....坑!

网友:
我也炸掉了,买了一个坐重新焊接了!

网友:
楼主还要吗?不要的话出给我,我拆芯片自己做一个

网友:
发过来,我看看能不能帮你修好,联系QQ:782794680,邮费自己出的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样的遭遇,希望可以帮到楼主

这样接理论上是不行的

网友:
只是焊点掉了,没有不能维修的说法,到家电修理铺就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接理论上是不行的

我已经这样飞了一个星期了

网友:
这里骂硬件提供商之前最好多过过脑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样的遭遇,希望可以帮到楼主

这样接法,那天线装不装没有什么区别,3根电线其中一根就是天线了,那样会匹配吗?驻波很大的,发射模块也要坏的!装了蘑菇天线是拍样子的。要连也要用屏蔽线,高频的特氟龙线,-1.5的那种

网友D:
高频输出线不是找几根电线,物理上能通电就行了。找个特氟龙线连上吧,而且芯线的焊锡头尽量小,不要外露,5.8G的信号装一根大约2CM的导线就能当天线了。波长的1/4波长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频输出线不是找几根电线,物理上能通电就行了。找个特氟龙线连上吧,而且芯线的焊锡头尽量小,不要外露, ...

受教了,学习下

楼主:
谢谢大家出谋划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第一个也是 ImmersionRC 5.8G 600mW,也是摔断的。后来总结一下,这跟别人的质量没任何关系,只是自己 ...

我飞的时候可是用魔术扎带绑的,就没固定死。这图传的质量呵呵。。。

楼主:
只想说半米就成这B样,呵呵。

网友:
个人觉得,有些情况也不能完全责怪厂家,这套图传还是不错的。
当炸机情况发生并造成损失时,除了检查产品本身质量问题外,
我们是不是可以多做些检讨,看看自己在装机上是不是存有缺陷?
多旋翼飞机,特别是配有FPV装备的飞机,在飞机的组装上还是
满有技巧的,这种技巧会直接影响到飞机上各电子装备的全安性
与可靠性,以及功能的发挥(如减少电子设备之间的相互干扰)。

航模飞行不可避免会出现炸机的情况,这很正常。这里我们从不排
产品本身的质量问题,但同时我们也要检讨自己在飞机组装上是
不是存在安全隐患,这两者需要结合,而不能完全归结到某一方面。

我与 ImmersionRC 厂商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我只是说说自己的
看法,楼主别介意。这种图传我一直在用,效果还是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样的遭遇,希望可以帮到楼主

功率损耗感人

网友:
以前玩航拍的时候也用这个图传加接收,100多米就开始不稳定,联系卖家要一个多星期才联系上,后来换了一个,还是这样,发热又超级厉害,我的大八轴上面有两套图传,一套是大僵的,一套是ImmersionRC 5.8G 600mW,两个显示屏画面非常明显,飞手是用大僵的,云台手是ImmersionRC 5.8G 600mW,ImmersionRC 5.8G 600mW的画面雪花比较多,不稳定,超过300米就一塌糊涂,后来卖了换了大僵的

网友:
400多都花了,不如买Q图传

网友:
买HAKRC TX600图传,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