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一个解决iosdmini连接图传和摄像头的办法!!泡哥近来看下!

楼主(2015-06-02):
之前iosd不显示图像和飞行数据 后来换了个全新的IOSD 现在 显示飞行数据了 但 不显示图像  我真的 要不知道怎么搞了  希望谁能告诉我下解决办法 我 已经从新买了 个 摄像头 我发现个 问题我摄像头是 12V供电 我 单独把电源从新引了 条线  去 电池上  不 知道我 这样的  链接 方法对不对 我画个 草图  希望大家帮我 指点下

网友:
你摄像头都直接给图传发送信号了....还要osd干嘛

网友:
一楼正解

网友:
OSD都没正极供电,能工作吗?

网友:
IOSD没正极,摄像头没负极。。。

楼主:
楼上的 各位OSD是飞控供电的  图传单独供电  我现在 想明白的 是 有 飞行数据 但是没有图像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 各位OSD是飞控供电的  图传单独供电  我现在 想明白的 是 有 飞行数据 但是没有图像

看官方接线吧

网友:
摄像头视频出来后进入OSD,然后OSD再输出视频信号到图传即可。(OSD应该有单独的视频入与出的端口,表搞错。)
要注意的是:
如果所有地线都是连通的,视频端只接信号线即可。
如果所有地线没有连通,视频端除了接信号线外还要接地线。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3   这个哥们和我的问题是一样的   我IOSDmini  是新的

楼主:
问题你这APM   大哥

网友A:
反厂修吧,因该是坏了

网友B:
osd加供12V电,完美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厂修吧,因该是坏了

不可能吧  才买的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osd加供12V电,完美解决!

能给个 接线图吗~~~~~~~~~QQ88994224

网友:
摄像头,OSD,图传是串联关系

网友:
你如果摄像头直接接图传有显示的话,那就是OSD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