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问题的问题?直机电机与固定翼电机应该有不同!

楼主(2015-06-02):
不是问题的问题?直机电机与固定翼电机应该有不同!到网上航模商店去参观,会发现了有不少品牌的450直各式机都使用同样的机身碳纤板,而轴承架等连接碳纤板的的部件则有不同,就是电子设备不相同的地方较大,看来这个碳纤板的生产工艺还真是个大问题,逼得厂家们采用一样的机身?舵机的样式从外观上看也是一样,基本上就是贴上不同的商标,电机是不是这样?反正各式机上的电机有一样的,也有不一样的,其“标准件”不如机身碳板千篇一律都是一个模式,碳纤板机身可能是采用冲压方式生产的,这需要一套精密的冲压模具,投资巨大,逼的厂家只能是抱团取热?说来也不奇怪,电机是重要部件,几乎没人会像舵机一样,为其贴上自己的标签,都看不到原厂的生产标志,也看不到厂家的生产标志,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无这样的感觉;航模中直机采用电机的电机 与固定翼不同?反正在商店中有人强调;直机电机!对于新手来说,那么问题来了,买电机非常有必要意识到直机的电机与固定翼的不一样?直机采用的电机是KV值高一些好还是低好,是转速高还是转速低好?有无专门为直机设计的电机?

楼主:
瞎操心(复制而来)的跟贴!

楼主:
本贴发贴也是有目的的,已经有两个2216电机,如果直机能用,也就用不着再花冤枉钱了!

网友:
电机只要装得上,KV和功率合适,就能用,没特别不同的.性能好不好另当别论

网友A:
1.首先,直机电机与固定翼电机最明显的区别固定方式不一样。
2.楼主应该不经常逛网店,其实电机也有很多厂家做OEM的,特别是你如果在广东这边的话就更了解航模厂家的情况了。只不过是玩家使用后的口碑不一样导致大家认可的常用的就植物牌,虫子牌还有某拓。
3.碳纤维工艺不复杂,厂家也很多。碳纤机身侧板设计也就450 500级别大概一样,是为了适应市场配件通用。至于楼主说的主轴固定座等会有一些厂家有自己的想法和设计,但是直机原理一样,和舵机等兼容一样。700级左右的就各厂家百花齐放各有特色。

网友:
直升机用的电机和固定翼用的电机没有本质的不同,不同的是尺寸、KV值,例如直机的轴要安装齿轮,固定翼的轴要安装螺旋桨,那么两者的轴就不一样了。

网友:
直升机的电机是9n6p的,而固定翼好多是12n14p的,所以不太好混着用。

楼主:
呵呵,这是某位同好的回答,有建设意义!-----------------------------------------直机一般要低KV,效率高,省电。
固定翼,得看不同翼展,不同的机型选不同的KV。

网友B:
是谁告诉你,碳纤板机身是采用冲压方式生产的。使劲抽他。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这是某位同好的回答,有建设意义!-----------------------------------------直机一般要低KV,效 ...

直机选电机也是看功率大小重量kv的, 比如700标配4525, 550标配4025, 450顶配2520. kv值同理, 所以别胡思乱想了.

至于山寨450机身为啥都长一个样那纯是为了兼容性的考虑, 再说山寨要是能自己设计机身就不叫山寨了, 跟生产工艺没半毛钱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谁告诉你,碳纤板机身是采用冲压方式生产的。使劲抽他。

呵呵,干嘛要抽人家,又不是收费的咨询服务,不过你要说不是冲压,还真有点想不通,现在不冲压还能用什么工艺?激光好象切割时不整齐!

网友C:
XXD 就不贴厂牌,没有任何标记,直固通吃,看你的本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XXD 就不贴厂牌,没有任何标记,直固通吃,看你的本事了。

所以也就不看品牌了,只价钱便宜就行!这半年买来两架450,前面买的是带传,夹头摇臂还是老样子,花费1500多,这次也不看品牌,一千一还是个轴传,夹头还是新年花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首先,直机电机与固定翼电机最明显的区别固定方式不一样。
2.楼主应该不经常逛网店,其实电机也有很多厂 ...

首先,直机电机与固定翼电机最明显的区别固定方式不一样。--------------------------------就这一点足以让本贴打消利用库存的念头!还得花银子没商讨余地。

网友:
不喜欢450pro,每次炸鸡都要拆舵机